技嘉P41-ES3G无复位~高手指教指教

楼主(2015-01-12):
供电全部正常,BIOS刷过了,也不好使,检测卡一直FF,接下来测量时钟,晶振有压差,时钟芯片1脚、8脚、14脚、19脚、32脚、46脚、50脚、37脚电压全部正常。这块板子我没法下手了,求高手帮忙,看看还有哪里我没有测量,疏漏了。哦爸 哦妈们 求给思路,谢谢了

网友:
给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
现在就去拍

网友:
换板了  客户把板子拿走了 谢谢楼上

网友:
无复位查供电和PG啊。

网友:
楼主已经换好走了,,楼主的问题多半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正在修此板

网友:
这个要测试才好判断

网友:
查两个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