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iphone5s越狱后如何维修复相机死机

楼主(2015-01-12):
5S刷机升级到8.1.2,越狱进入相机后,取景画面全黑,对焦框好像正常闪动,按下拍照就死机,按两下HOME,关闭相机,手机重新启动。重启后故障依旧。

网友A:
是完美越狱吗    是不是没越狱好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完美越狱吗    是不是没越狱好造成的呢

是完美越狱了,不知道怎么打开相机是黑的,一照相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