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怎么把信号改成数字

楼主(2015-01-12):
第一步,进入电话后在拨号键盘上输入*3001#12345#*,再然后按下呼叫按钮,在iOS内置应用Field Test就被启动了,需要同时左上角也出现了信号强度的精确值。

第二步,按住iPhone的开关键即顶部电源键,直到有”滑动来关机”出现滑块不要松开,按住Home键,机子会自动从起。

第三步,因此iPhone屏幕左上角将会一直都显示此信号强度数值,你还可以点击它,在数字和信号格之间进行互相切换。数值越小,则代表信号越差。

-40~-50之间使得在基站附近;
-50~-60之间信号就是非常好;
-60~-70之间信号就是良好;
-70~-80之间就是信号稍弱;
-80~-90之间就是信号弱;
-90以下为基本能通讯状态。
-100的话,建议晚上睡觉还是开飞行模式吧,不然耗电又辐射大!

网友:
很好用的哦

网友:
这方法确实很好用的,支持一下。。。

网友:
  效果非常好呀!
  之前都没有设置好1

网友:
不错 看看很有收获

网友:
以前黑莓手机按null就可以实现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