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笔记本散热器的贴片电容是不是坏掉了?

楼主(2015-01-12):
维修新手,请大家帮忙看下右下角的C540贴片电容是不是坏掉了?
cpu到一定温度后,散热器的VCC用万用表测只有4.5v,1秒不到就马上降下去,一直不稳定。风扇不转,接usb的5v就能转
是C540电容坏了,还是其他元件坏了?

笔记本散热器VCC

电路图

网友:
C540的颜色看起来感觉有点深

网友:
拆掉试试看就知道了,电压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这种问题感觉那个不对劲 就拆那个 打不了 再装上

网友:
电压不稳定,一直波动,波动值比较大4.5v-1v左右(最低值忘记了。。。)

网友:
颜色有点深就是烧了,,就算没坏,,也已经性能不良了!!

网友:
从料板上拆一个一样的电容换上试试。

网友A:
郁闷啊,这是控制风速的吧,笔记本风扇转不转是温控的,你那电压随着温度变化肯定也不同值啊,不懂修这个干嘛,感觉没啥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郁闷啊,这是控制风速的吧,笔记本风扇转不转是温控的,你那电压随着温度变化肯定也不同值啊,不懂修这个干 ...

关键是风扇不转啊,4.5v都不转,而且不是稳定在4.5v,cpu温度都在70°左右了,风扇电压还是在波动,风扇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风扇不转啊,4.5v都不转,而且不是稳定在4.5v,cpu温度都在70°左右了,风扇电压还是在波动,风扇 ...

要么风扇挂,要么温控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风扇挂,要么温控错了

风扇接USB的5v是能转的

网友:
试试不救知道了

网友:
一般先看颜色,颜色和其他的不一样的话就说明可能不正常

网友:
感觉哪里坏了测一下就换没有啥好犹豫的,思路清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