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幕 给大家提个醒尤其是自己

楼主(2015-01-12):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G460,来的时候是换屏,屏幕碎了一半,另一半显示正常,这客户很抠门,非要三百,没办法自己不做去别家就换了,无所谓少点就少点吧。
  客户问多长时间,十分钟。开始换吧,开机测试功能都正常,关机拆开屏幕(电池没拔),屏线拔掉,换上新屏,插上电源开机,结果不显示了而且掉电。这下晕了,为了省五秒钟没有拔电池,这下好机器都不亮了,反复试都是如此,BIOS放电等等都试了,就是不行0.6掉电,量测供电都有,复位无直接掉电。
  回想前几年也是遇到过两个,可是今天好了伤疤忘了疼,又不改,这下完了。第一次遇到是换的EC好的,第二次是换的显卡,这次不知道又烧了哪里??
  客户来拿机器了,和客户说机器还有问题,需要放在这里维修,客户勉强答应。修吧
  反复测试了一个小时,都是如此,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由简入繁,更换CPU 内存无果,放置一夜第二天来还是一样,果断更换EC KB926QF E0,OK了不掉了0.6A,量测无CPU供电,再加焊下EC,OK总算好了啦
  装机一切正常了,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不要为了省那几秒钟,不拔电源或电池,我都遇到三次了,每次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一次不拔电没事,下一次也没事,大下一次都没事,说不定百八十次的时候就烧了,这是亲身体会。烧一次花的时间足够用掉你以前所有省下的时间!

zhu13141155723 -5 我给楼里柜台的人换屏也不止这个价,别把价.
xiongkun123 -5 就是有你这种人 现在维修价格才越搞越低 .

网友:
做维修首要就是拔电池,必须的……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宁愿多费点劲也别贪图省事

网友:
表示很多时候都是每把电池,,不是不想把电池   而是 电池内置  太麻烦   但是都是没问题  啊哈

网友A:
我也懒的拔电池,经常这样,没烧过什么东西,真走运啊,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断电操作是必须的

不过目前好多机器 内置电池 去掉电池也麻烦……维修多加小心了

网友:
LED一定要先拆电池

网友:
这这种习惯一定丢掉才行啊

网友:
表示我从来都是先把电池干掉 如果是内置电池的机子要换屏 也只能小心点了

网友:
学习了。是得小心

网友:
是的,这种事出的真不少

网友B:
放电可以了吗,以后遇到多注意

网友:
这事早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我们这边有个好习惯,,不管动哪里,第一个就是拔电池,

网友:
停三分,不抢一秒,搞维修还要胆大心细

网友:
遇到过  现在换不能卸下电池的 屏  心里有阴影  特么小心

网友:
表示遇到过一次不过还好只把亮度调节信号给烧了万幸呀,以后都记住了

网友:
带电操作后果严重啊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做事不能只图省事,后悔就来不及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行干了一样的事,人家换了19v保险就好了,简单

网友:
我一直都是不拔电池换的,看来是走运了,下次要注意了 ,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换屏。要小心。要断电。 不要通电换哦。

网友:
我换也不拔,有些不好拔的,内置的,小心一点,放正了插上就OK了

网友:
修机拔电池,警钟长鸣。

网友:
上次有个没拔电池,屏直接冒烟了,你是幸运的了

网友:
这种不把取下电池拔掉屏线 一般只烧EC 和显卡。

网友:
细节注定成败。。。小心能驶万年船。。。

网友:
有一次换内存条也是没拿电池结果换完后不触发了,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懒的拔电池,经常这样,没烧过什么东西,真走运啊,谢谢楼主提醒

算你走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可以了吗,以后遇到多注意

放电肯定不行了

网友:
换屏拔电池这个是必须的,楼主也给提了一个醒

网友:
LED的屏 带电操作,会死人 的

网友:
我表示换了5年屏幕从来没有弄坏一个电脑。都是OK,细心最重要。

网友:
我的话基本上拿到机子首先就是先把电池拿掉

网友:
是啊   这是习惯  我好几次都忘记了  不过还是比较幸运  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遇到一次,拔了电池,换屏还不是不行!!!!

网友:
换屏必须要断电啊 这是常识

网友:
以前也带电换屏弄坏过板子。

网友:
我都开机带电换屏,听你说的,得注意了

网友:
内置的不拔,一般的都拔。

网友:
不拔电池,什么问题都出,血滴的教训啊

网友:
客户拿来机器,除了做系统,首先下电池

网友:
拔电池再换件!这步不能省啊!

网友:
电源必须先去掉,放在那里也碍眼

网友:
我以后也得拔电池了

网友:
换屏首先要断开电源啊……

网友C:
换屏为什么要断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为什么要断电源?

这个问题问的很“高深”呀,我来给你解答吧,要是不拔电池,你量屏线接口的1-2脚会有12V的电压,一次插不正,一斜楞就串脚短路了

网友:
这种事出的真不少

网友:
新手,受教了遇到了一定断电

网友:
哥们,对你表示无语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就不该犯,本来就没有多少钱挣,搞不好还倒贴

网友:
带电操作在我学习第一天就知道了,何必自找不自在

网友:
细信最重要!

网友:
就是有你这种人 现在维修价格才越搞越低 我同行都不止这个价  老是看眼前利益  不顾及以后  哎 。。。。

网友:
做维修的就是要胆大心细,千万别偷懒,不然会出很多问题的。

网友:
我也烧过EC,保险也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