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952风枪坏了两个电阻

楼主(2015-01-12):
有谁知道上面两个烧焦的电阻是多大的呀

网友:
再论坛和百度里都查了,都找不到,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咱大功率电阻一般都是不大的,作限流用,我见我的953风枪里面是用水泥电阻的,5欧。

网友A:
色坏电阻都看不出?告诉你接口之间的两只也有毛病了

网友:
是红圈里面的小电阻吧,没这风枪参考还真看不出

网友:
已经知道了,两个电阻都是18K的,不过换上去有时能加热有时不加热。

网友:
貌似不止电阻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坏电阻都看不出?告诉你接口之间的两只也有毛病了

他那应该是烧的看不见了吧。

网友:
上面的图不是我拍的,只是我在网上找的,红线圈的那个电阻我的没有坏,只坏了两个烧焦的。

网友:
限流电阻有烧后级电路得有问题

网友:
我还想拆952机器查看下是多少大,你已经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