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京东方 HT190WG1-100 晃眼 犹如挂了层纱

楼主(2015-01-12):
经排除 是屏的问题 ,求下检修思路 还望各位师傅 不吝赐教
问题

网友:
这也是京东方屏的一种通病 兄弟可以参考一下这位坛友发的案例 试一下能否解决 如果解决了写个案例给大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970-1-1.html

网友:
换屏吧,不然就放弃,,

网友:
逻辑板的5大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