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40-CP 裸板待机 0.0133A,有 3.3v5v,就是不触发,PM_PWRBTN#3.3v按下开关无拉低

楼主(2015-01-12):
Gateway NV49C81C MS2303 板号:

网友:
像这种情况就得用排除法 换ec ,换南桥测试

网友:
哇塞,值得学习,

网友:
用D2替换A1  目测不能 最好找个通型号的试试

网友:
JE40-CP的图纸是否都一样??

网友:
这下要注意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我修过ACER的09920-3不触发,南桥下面的RN55换了就可以触发了,而且这款机开关好像不是很灵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故障我修过,换板就好了

网友:
我就发现电源是5位的,很强大

网友:
刷BIOS  加焊南桥

网友:
刷个BIOS看看,顺便看下RTC电路。不行再换一样的EC

网友:
BD82HM55南桥的触发条件 是哪些引脚??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个JE40-HR的板子也是不触发,没有RSMRST,换了EC还是没有。

网友:
检查下rtc电路及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待机有点高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查一下

网友:
换u4 88731之后,裸主板 加CPU 加2G内存19v输入,待机电流0.0159A。按下开关键,正常触发。电流到1.2A正常点亮外接显示,但是关机之后待机电流0.0159A和之前一样,也可以触发,但是就是电流到0.8100--0.7600A不显示,并20--30秒断电重启还是不显示。感觉现象就是冷主板可以开机显示,热主板不能显示,不显示感觉是没有过内存,不插内存电流一样。请教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