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屏拆破了 呜呜呜。。。。。

楼主(2015-01-12):
我安

  • 装完一开机。。。。。。。。。。。。。。咦?一看显示屏下面有一条白道道

网友:
得用压屏机了。

网友:
换屏吧   更快一点

网友A:
楼主悲剧了。问下维修的什么故障?

网友:
用那种手机拍的?下次注意点就是了。

网友B:
没有装好吗漏光了

网友C:
压平机  长啥样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平机  长啥样都没见过

其实是一个T字形的东西,淘宝有得卖,放烙铁头用

网友D:
表示没见过压平机不知道能处理那些问题

网友:
表示要陪钱的可能性极大。下次信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悲剧了。问下维修的什么故障?

改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没见过压平机不知道能处理那些问题

是呀  算了 报废i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装好吗漏光了

是边上的线段额了

网友:
维修时如履薄冰,心细不要求胆大

网友:
哎 小心使得万年船呀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越来越折腾不得。必须小心又小心,我修47寸液晶电视拆液晶屏都浑身冒汗。。。。

网友:
屏排线问题,要用压屏机修

网友:
也熊咯   该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