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10I维修一例

楼主(2015-01-12):
       联想T510I 版号KN1-SWG-7  曲折维修一例 .客户送修时故障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1.2几不跑。拆开机器,发现显卡之前修过。接上维修电源开机后测各路电压正常,按键盘大小写键 灯会亮,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证明硬启动正常。 内屏不显。先去测EDID SCL   SDA 无波形。加上显卡之前做过。以为是 显卡故障,2话不说,直接上BGA 台加焊显卡(有点武断),=主板冷却后,接上CPU、铜管风扇、  内存、液晶屏, 其他外接设备不接。接上维修电源 开机电流一路上扬到1.3几,   内屏显示正常了。以为解决了 问题 这个高兴就甭提了。断电把所有东西装进机壳里  (这时就没装电池和 键盘) 接上电源开机故障依旧。电流上到1.2就不动了。这个郁闷。客户说不稳定,你还是帮我定显卡回来换掉显卡吧,显卡今天到了 ,换上去,和 前面一样测试时是好的,一起装起来就不行。好在客户不在身边,呵呵。这是怎么回事呢。没办法,只有用 死办法。逐一拆掉外设试机。。当拆掉摄像头连接线时,开机图像显示了。  问题总算找到了,把这条线插回主板上, 这条线外接3个东西 1 摄像头   2 睡眠控制  3 指示灯 板。 分别拔掉摄像头和指示灯板, 故障依旧  。问题确认在睡眠控制开关上,果断  拆掉这个 开关(该开关外形有点像三极管) 。试机一切正常,一肚子苦水总算可以往外倒了。本人维修经验不足。走了弯路。望高手多多指教。  写的不好,敬请谅解。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吗???

网友:
lid信号啊,呵呵

网友:
t510。。还没见过坏的。好高端的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