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ML1666电源板坏了,求主芯片型号

楼主(2015-01-12):
如题,三星ML1666打印机电源坏了,主控IC是一片6脚的IC,因炸裂,看不到型号,无从下手维修。求此芯片型号,谢谢。
分析电路,1脚接主变压器,2脚接地,3脚供电,4脚反馈,5脚空,6脚应该是启动(或主电压监测),TO220封装。
芯片

网友:
已经修好了。根据分析的电路搜了一下,确认是DM0565R,换个上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