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5830i 不充电系列故障

楼主(2015-01-12):
三星s5830i 不充电,关机充电出黄色三角,充电关机故障解决方法:

如图这里有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通断是相通的,

然后在相通点飞线到电池的测脚就OK了。

如果以上方法不行,请把电池温度检测脚和负极短接,还是不行的话请更换充电ic或电源。

网友:
现在手机维修业跟上了,讯维真的越做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