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一华硕22寸液晶屏一闪而过

楼主(2015-01-12):
一华硕液晶22寸液晶显示器,客户反应屏亮下就黑了,第一反应就是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于是拆出屏,进行点屏。。。显示正常。。。(无信号在屏中间游来游去的),个人经验认为是正常的。但是后面的事情让我想不到。

由于以前被修过,就订了块一体板。拿回来装上,晕,还是一样的。通电正常,但是接上主机,屏就黑了,什么都没有
仔细测试每根灯管的电流,上灯管0.36A,0.17A,下灯管0.28A,0.4A

用通用板双灯高压板接上0.36A和0.4A的灯管,通用板也是一样的,只要接上显示器就黑屏了。压根没有显示。拔掉主机的VGA线,屏中间又出来了“无信号的字样。

请问:必须要更换灯管了吧。。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A:
屏幕和驱动板的连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的意思是屏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和驱动板的连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屏线也会引起这问题吗,如果是屏线问题,通用板点屏时应该不可能出现“无信号”字样吧

网友:
能看到显示器LOGO的话说明灯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屏板电路的问题,好好的插好屏线,在开机情况下测屏板的5大供电。

网友:
不会修显示器,努力学习ing!!!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644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6046-1-1.html你看看这个老师的材料有用吗?屏中间的信号提示信息可能保存在屏电路中的,我记得在爱修网上有人提到用RT809f写屏电路的存储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