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的发现Y560改集显,另如何让VGA头认为插上了显示器

楼主(2015-01-12):
最近一个月都在烦一台联想Y560,独显机,但独显下面的有问题做不上显卡了,我试着拆掉了独显,集显可以亮但不能进WIN7,而且只要一切换电池和适配器就很多不亮的怪问题,想刷集显BIOS也找不到,沤心沥血几星期后发现只要一插外显内屏也跟着亮了,把外显电源抽掉也可以亮屏,这肯定不是供电的问题而是外显提供了一个阻值给VGA头才让笔记本认为外插了显示器,在网上搜了一下有很多兄弟也有一样的烦恼,如:一块双vga 显卡,如何在不接第二个显示器让显卡检测到第二个显示www.chinafix.com/thread-184606-1...html 2014-12-30
...开机后插显示器就没有信号输出!如何禁用检测_主板|显卡|内存... 因为我以前是修显示器的所以我对15针的VGA很熟悉,13脚行14脚场各加500欧电阻,11,12(双显示器检测脚)脚各加电阻到地都不行,快要吐血了,最后我将VGA线上的驱动板线一根根抽掉,终于发现当将蓝色信号抽掉时笔记本找不到外显,在VGA头上将蓝信号接100欧电阻到地,。。。。。结果就是OK了,可见VGA是检测该脚有阻值视为插上了显示器,我的问题算解决了特上论坛发上希望能给兄弟们一点提示帮助,三克油,有用的话记得帮兄弟我加分哦~~

谁,伴我闯荡 + 5
小白菜。 + 5 很给力!

网友:
有专研精神  有分享精神  加分鼓励

网友A:
就是想问问这样 进系统问题不?
直接进系统切换?

网友B:
弄个VGA头在上面插着,也不好看呀,

网友:
楼主太猛了,基本功行,有心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VGA头在上面插着,也不好看呀,

这是方便我们看清楚,电阻可以接到里面的,不用VGA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VGA头在上面插着,也不好看呀,

等会他就会拆机把这个电阻改在主板里面了,这个你放心好啦.

网友:
高手啊,这都能行,涨见识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就是样子丑了点

网友C:
只要蓝信号接上100殴电阻到地,别的脚不用接电阻了是吗?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头一次看到实物成功的。

网友:
看论坛好多改集显的,真心觉得难!

网友D:
你蓝色线是多少脚位啊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个Y560不过是短路,楼主对显示器的经验还是很深的

网友E:
真是厉害 这招也想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问问这样 进系统问题不?
直接进系统切换?

启动,DOS,进系统全部OK能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蓝色线是多少脚位啊

脚位3,脚位的定义一百度有就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要蓝信号接上100殴电阻到地,别的脚不用接电阻了是吗?

是的,只接一个脚,5脚10脚顺便接个地也行但这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厉害 这招也想出来了!

呵呵,多谢兄弟夸奖,也不是很厉害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只接一个脚,5脚10脚顺便接个地也行但这不是重点。

谢谢楼主解答和分享,现在没疑问了,那帮你加上我那微薄的2分吧。。。等级太低了

网友:
这个都能想得到,牛!

网友:
果然是个淫才

网友G:
不知道是每个机器都是蓝信号检测外显  还是只是这个机器这样    有待多个机器验证下

网友:
只有一些双显的能改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我也这么搞,Y560显卡都没焊好过

网友:
晕!这样也行!

网友:
只用把蓝色信号线电阻接地就行么?

网友:
进系统全部OK能亮!

网友:
俩问题我居然一个也没看明白  好吧 再看一遍

网友:
这样也行。很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脚位3,脚位的定义一百度有就啊!

3脚是蓝基色,这点不能理解哈,RGB三色中为什么选蓝基

网友:
真不错 学一下

网友:
楼主为什么 是蓝色呢其它的能行不

网友:
呵呵,找个位置在里面把VGA头飞线,隐藏起来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每个机器都是蓝信号检测外显  还是只是这个机器这样    有待多个机器验证下

有人看贴用眼,有人看贴用脑,你属于后者,你说的问题也是我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直接在主板里加电阻到地上呢

改在里面那你万一要接外显的时候行不行呢这我没试!

网友:
这个方法要保存下来了。以后会用到

网友:
我一般都是屏碎了的直接就留个底座,接个外显

网友:
这样也能想到...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都是摸索着过来的

网友:
mình cũng đang sửa 1 con y560 chuyển share sáng trong màn hình. giờ chưa tìm được hướng xử ly

网友:
哎呀要是早搞出来不知道能救活多少小Y呢

网友:
这都被你想到,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