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哪个山寨公司的屏

楼主(2015-01-12):
背光这么差都卖?

网友:
灯条坏了 看来是组装的液晶。

网友:
我弟弟给客户修的山寨一体机,垃圾,客户说买来就感觉下面有点不对,但他不懂被忽悠了,

网友:
下方的LED灯条中有部分没有被点亮!

网友:
灯条有问题,,,,,,,,,,,

网友:
组装液晶的屏幕发白 看久了眼睛受不了

网友:
做测试还是能用的。

网友:
下面有小竖黑条

网友A:
LED背光线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拆开吧排线重新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背光线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拆开吧排线重新插下。

谢谢啦,是灯条问题换了破屏的就好了

网友:
这应该是LCD背光改LED的,改的技术实在是,,,

网友:
既然是改的屏,那就是背光没有处理好

网友:
换灯条吧,明显是灯条的问题,不过这种问题也是可以修好了。

网友:
灯管的问题  换下灯管就好了

网友:
LED灯条坏了,我有一个这养的笔记本也是一样的问题,最后是这背面加了一些胶布就哈了  估计好接触不好。

网友:
灯条的问题  我维修时候遇到过 暗的地方是灯坏了造成的这种现象

网友:
山寨屏也不能这样啊,LED灯条坏啦

网友:
背光给人改过的吧。。。

网友:
还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样的显示器也卖  不怕砸了招牌

网友:
灯条有问题。这是山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