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子要细心啊

楼主(2015-01-12):
主板型号:明硕MS 945G D2,症状:不触发。其实这个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想说明,修主板得按程序走。
渠道拿的一块945主板,放了好久没卖掉,一日,有客户945主板坏了,正想把这个主板出掉,拿出来却发现不触发,无语啦。这个板子本就质保一年,又跟上家很久没来往了,于是想自己修吧。
插上电源,触发无反映,用笔点了下晶振,触发了,以为晶振坏了,废板上拆了个换上去,还是不触发。唉,按条件一个个查吧。先是VCCRTC,....,晕,没跳冒。找了个跳冒按上,正常了。......
修主板还是要细心啊,新手还是要一步一步查啊!发这个帖子,算是给自己一个警醒吧。

网友:
呵呵,我修板子喜欢一拿到手先观察,然后就测量小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嗯,LZ,的很对啊,细心还要小心才行

网友:
新手都要按时序修,免得多走弯路

网友:
真的要注意这些细节啊

网友:
不注意细节,有时会转一大圈

网友:
翻新板基本一年保

网友:
要想避免走弯路,就得一步一个脚印啊。

网友:
有时候就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也会瞎忙,这种问题一般在新手比较多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我有个945的板也是放了很长时间再去用就不处罚了,也懒得修了,这种主板现在基本没用处了。最低都是775针的G31,DDR3的。

网友:
修主板得先目测哦!!!!呵呵

网友:
看来目测是很关键的,不通电的五大条件,其中就是一个RTCRST的这个可以目测的。

网友:
细心还要小心,耐心

网友:
楼主说得非常对,我就经常不细心越修越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搞了半天,也是没有插调帽

网友:
真怪跳帽怎么会飞了呢!

网友:
有时候小错误会搞错大方向,细心必须的……

网友:
哦,还是细心的好呢

网友:
楼主还是很搞笑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