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bga拖焊盘为什么会掉绿漆啊

楼主(2015-01-12):
我拿烙铁拖的,温度300度,是不是烙铁太差了啊,老是掉绿漆啊郁闷死了

网友:
你是不是 做BGA的时候温度高了 遇到过做bga温度高 爱掉绿漆。

网友:
温度太高最主要,电烙铁太差,估计你的焊膏不好

网友:
你用力扯肯定掉啊

网友:
估计是你太用力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绿期干了,就脆,

网友:
是不是你太用力了

网友:
我的烙铁三百多都没问题 可能楼主焊锡的时候太用力会这样

网友:
温度300度怎么够啊,380以上才好拖,还有别太用力。锡一旦到了溶点温度 ,用烙铁轻轻的就能拖动,并不是越用力越好。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个温度太高了

网友:
温柔点撒fjcj

网友:
用力太大了,注意点手法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会经常碰掉绿漆,感觉应该是温度高,用力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