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开机按键更换

楼主(2015-01-12):
方正R411不触发,用户让当场检查是否按键坏了。没办法拆开,还真是按键失灵了。这按键是贴片按键,只有直插式按键,将四脚剪短,压平,焊上去正好。在拆机时不小心将无线网卡两条天线插座全部从焊盘拔下,用了一点焊功将天线弄上去。但是进系统后无线有信号,却死活连不上网。点连接后等一会已连接位置变成灰色“自动”二字,没连上。难道天线没焊好?那为什么能收到满格信号?最后让用户以进货价买一个USB无线网卡,用户也同意,没想到外接也连不上,同样的问题。此时我意识到是系统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重装系统后无线连接正常。令人感慨:如果技术不够全面,无线上网的问题解决不了,连一点小钱都挣不到。

网友:
都是接地了 就是信号接收 所以没影响的

网友A:
问题到是怪怪的!难道说焊一次天线插座就得重作一遍系统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到是怪怪的!难道说焊一次天线插座就得重作一遍系统不成?

用户很长时间没用无线了,就是软件问题,跟焊无线网卡天线无关,最后加收20元装系统费。

网友:
换个开关 楼主收多少

网友B:
连清灰装系统共100元。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清灰装系统共100元。高了还是低了?

低了 清灰起码100多 起码也要把机清坏的风险也要算进去

网友:
   Σ( ° △ °|||)︴     就焊了一下无线就上不去了  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