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动力火车“散热奇兵”电源

楼主(2015-01-12):
          最近自学修电源,有个客户换下来的动力火车“散热奇兵”额定300W电源,放了挺久了,因为外观还很新,一直没卖给收电子垃圾的,现在正好拿来练手。

           短接绿黑线,发现电源风扇没转,测5VSB和PS-ON没电压。拆开,保险丝没烧,遂上电,测整流滤波后的310伏直流电压正常,判断为待机电路故障。断电接着测,发现待机三极管基极没电压,经检查是基极启动电阻断路了,是一个220K的1/2W电阻,更换后,测5VSB和PS-ON有正常5V电压,再次短接绿黑线,电源风扇正常运转,测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心里高兴啊,以为这样就修好了,很快就把它装好放一边了。

          第二天,有个客户拿电脑来修,发现电脑不能启动,我就把昨天那个电源换上去试机,结果主板风扇转一下马上就停了,马上就想到这电源可能还有问题,就拿了另外一个好的电源试机,电脑正常开机。等客户换电源把电脑拿走后,把那动力火车电源拿出来继续研究,发现没接负载的时候,短接绿黑线能启动,一旦接上负载,一启动就立马断电保护。首先怀疑的是输出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导致带载能力下降,但拆下电容检测是好的,接着测输出整流管也没发现问题,然后把板上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基本测了个遍也没发现啥毛病,最后怀疑是PWM芯片坏了。这个电源用的是单芯片控制,型号是SD6109,双列直插20脚。

           碰巧在一个坏的富士康电源上有个SG6105D,查百度,发现这两个芯片可以代用,换上后果然问题排除,上机正常。
           维修心得:初学维修,经验没多少,免不了多走些弯路,不过只要用心努力,多多练习,慢慢熟练基本技能,相信总有一天会成为合格的维修人员。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目前为止我修好了4-5个电源吧,基本都是些山寨的。还是觉得只能修些简单的故障,复杂的还不行。国内的山寨电源其基本原理和航嘉、长城那些区别不大,只是为了节约成本省了很多非必要的稳压和保护原件从而牺牲了稳定性。像台达那些台湾牌子的电源,保护电路很完善,动不动就保护,光耦普遍有4个(国内多数只有一个),特别是主动PFC的,电路也复杂一些,没有学过图纸。同时用的PWM芯片和电路原理,和国内的有很大差别,有些芯片还是电源厂家自己封装的,连资料都难找到。目前我基本只停留在靠测原件好坏和替换原件来判断的阶段。

网友:
电源维修正在学习中,楼主经验值得参考。我的体会是先把所有烧坏的元件尽量一次性全部找出来,以防通电时再次烧毁。

网友A:
     对初涉电源的维修的朋友来说。电源的维修任重而道远。当你努力的修了一些后。你会发现他就是个电源电路而已。不管如何设计它的工作理念是不会改变的。比如 说要有5VSB   要有PS-ON     还要有灰线(PG)延时输出。在复杂中求简单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初涉电源的维修的朋友来说。电源的维修任重而道远。当你努力的修了一些后。你会发现他就是个电源电 ...

是啊,理论上说是这样,但到了实际维修就难了,没有相当长时间的累积学习还是不容易修的,特别是很多国际大厂的IC通用性差,比较难买。

网友:
我也有2电源没有修理  唉  看你修的 我也去秀秀

网友:
我们修电源也就是修一些常见故障,通病故障。再复杂了,浪费时间精力,也不太华算

网友:
楼主加油!
我也是从修电源开始的,开关电源学好了,修显示器,打印机等的电源板,就轻松多了。

网友:
嘿嘿,不错呀,,学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理论上说是这样,但到了实际维修就难了,没有相当长时间的累积学习还是不容易修的,特别是很多国际 ...

   呵呵!说的不错!先修自己能修的。多看看帖子。论坛高手很多。方法很多。如果有机会有人能指导一下。或悟出它的真谛。也不是不可能能的事。相信有坚持就有回报。如果有方法就会速成的多啊。

至于国际的等等。完全可以先放放先。   供参考

网友C:
我刚刚开始学维修,不知道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开始学维修,不知道难不?

只要你能坚持,初中文化学也能学会维修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最近在学电源维修,增长知识和经验了。

网友:
能把开关电源玩的很明白真的不容易,

网友:
楼主加油  现在基本都是用开光电源  ATX学好了  别的就通了

网友:
电源的散热很吊,普通机箱能装不?

网友:
摸索过程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