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奇怪问题

楼主(2015-01-12):
  前几天接到一台ACER 471g进水的机器 二话不说拆机 上电 0.35  CPU电杆没电压 显卡供电电杆没电压 其他电压正常 直接换CPU供电芯片 换好OK  但是问题来了 认不到硬盘 仔细一看硬盘 原来硬盘电路板上面也进水腐蚀了 换测试硬盘上去 进bios  F10保存要好长一段时间 而且不重启直接关机了  然后不管他 直接装系统 装WIN7过程中死机  换XP 可以  系统装好后  关机死机。。 EC 南桥 BIOS 全刷了  还是一样  南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求大神

网友:
CPU芯片重新换个

网友:
有图纸没得?

网友:
刚刚也接了一台E1-471G,进水,掉了10多个电阻,不想修,换主板

网友:
UPU供电芯片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A:
在淘宝买个图纸,在慢慢查

网友:
你确定硬盘格式调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买个图纸,在慢慢查

论坛就有图纸。。。麻烦啊  弄了两天了

网友:
仔细观察板子吧!还应有腐蚀的。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图纸,我帮你找找,找到了发给你啊

网友B:
别太纠结了,修的好久修,修不好就换板子,坏板留下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太纠结了,修的好久修,修不好就换板子,坏板留下慢慢研究。

   朋友的机子  没办法硬着头皮修吧

网友:
换个cpu吧,cpu供电坏了cpu也有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建议你看下CPU供电芯片旁边的电阻的阻值

网友:
我真好修到这样一个机子,我想问下这个机子s5on实在待机下就有吗

网友:
换个CPU,CPU问题也有这现象的。

网友:
不是有进水的地方吗?这点关注下

网友:
硬盘拿进水   建议查查拿呗

网友(2016-01-12):
还是查看一下进水的地方吧!估计有断线的,这种情况说好修也行,不好修也可以,半死不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