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彻底清除 清华同方G31T-M2 V1.0 BIOS密码?

楼主(2015-01-12):
求如何彻底清除 清华同方G31T-M2 V1.0 BIOS密码?  每次开机进BIOS都必须 输入默认 THTFPC才可以进. 有什么BIOS可以刷 去掉 密码关闭LOGO?

网友:
进密码那里 点2下回车

网友:
进BIOS里能去掉吧

网友:
bios里应该有这个选项

网友:
恩 进BIOS 禁用

网友:
在BIOS里面设置吧!

网友:
只有重刷BIOS

网友:
BIOS编程器重新刷哈哈哈

网友:
重刷BIOS 我前几天刷了1个

网友:
去BIOS里面重新设置,实在不行就放电

网友:
台机,放电。。笔记本换密码芯片,或者EC..ASUS本放电,会自动出密码,别问顾客,对照厂家编码查密码。别问我是谁,叫我雷锋

网友:
11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换个BIOS刷吧。

网友:
先进BIOS看是否能设置,有些是可以的。若不能可重新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