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40 电流到0.4A

楼主(2015-01-12):
同行送修一台KW40 机器 拆机后有轻微进水不多.进洗后不明显.用放大镜看没有元件坏的或腐嗤,进水地方的无器件对电路图打了一下阻值.都是OK
从电流看是少电压..也许很多人会说看少那个电压呀,测一下电感,.答案是每一个电感都有电的都是正常的…..不要说不可能…这个可能的.往下看…

DOWN了一下图纸,因为很忙没有什么时间发过贴,级别小小白,,可怜,…..哈哈…

板号;DAOSW7MB8D0 广达代工 SW7

MAIND 12V 不出.
要想使MAIND 12V 那么PQ13 2脚要是低电.这样才能不会导通对地12V.才能过来.PQ163脚为低电…2 要为高, 经测.在触发电流在0.4A.PQ16 (NPN高电导通),2脚为3V 正常.3脚为9V .没有导通,这样就不会拉低3.原来问题就在这个上面,..打一下2 1脚之间测阻值正常.因为进水\少量也有可能PQ16不良或坏..都有可能..果断换了从料板下取了一个PQ,换上..在触发.电流上到.0.9 -1..01-1.2 显了.OK 测一小时后装机.收工.

网友:
楼主果然牛B  这样都能秀出来

网友:
MAIND是个控制信号,不是供电的!

网友:
帖子虽然写得不明不白,这个MAIND是一个信号,也没说为何这个信号引起不开机。

网友:
q1075023958 什么叫做秀呢.求助不叫贴.我发现你求助贴还怪多...
还有不明不白.的呢.他是一个信号.我没有说他是不是一个信号呀...他不是不开机.他是可以触发的.你没有看到说的吗..只是 少了这个信号后.电流只停在0.4A ..是什么引起的.进水呀..那你要是学不明白话你找一下广达的主板给这个信号给断开看一下..便知呀..

网友:
自己文笔差,表达不清.慢慢将就看吧.

网友:
这是个s3没有开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