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12):
     联想天逸F41A 。板号:LA-3571P   intel独显。
     这个机器风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用可调电源看了一下。故障是开机大电流。待机0.03A,   开到以后的电流2.6A左右。取下CPU开机电流为0.17A。最后是把PU7  OZ81LN芯片的下管给换了(GS击穿穿了)。然后还加焊了CPU供电芯片。然后就可以开机进系统了。
     问题来了~~~
     进系统以后发现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BIOS进不去。PE下也不能用。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然后对键盘接口打值。

键盘接口第一脚KSI1对地阻值为0欧姆。其他23个脚对地阻值都是601欧姆。 这个KSI1脚直接到了EC的56脚,还去了JP77这个接口,这个接口接的是一个开关板,那个板上面还有音量调节等等的功能快捷键。
   好了,再没去其他地方了。我做过什么呢?

    我把EC56脚给翘起来了,键盘接口的第1脚对地还是为0     翘起来的EC的56脚对地无穷大。然后我又把键盘接口的第1脚在主板上给划断,不让他与主板上的线路相连,然后飞一根线接到EC的56脚,肯定焊好的,然后又量了一下对地阻值,还是无穷大。不是0欧姆。
结果键盘还是不能用啊。而且键盘接口第一脚也没电压。

还有触摸板,接口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供电的5V也有。 3 脚和4脚对地阻值592  这是正常的吧。这两根线 也直接到EC的。 。我想问的问题是:这到底是EC的问题呢,还是板层的问题呢?

哦,对了。我刷过BIOS了,在论坛里看到的的是刷BIOS好的,我也下载刷了一个,还是不行啊。

我想问的问题是:这到底是EC的问题呢,还是板层的问题呢?或者其他还有问题,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5-1-19 17:01):
解决啦。。。。。
      换了一个EC,但是板层也是短路的,就EC的56PIN 和键盘接口的第1PIN都翘起来飞线,就OK啦。还是要谢谢你们的回复哦!哈哈哈哈

网友:
这样问题都有?实在没遇到 看看楼下有遇到的没

网友A:
接外接键盘是否正常呢?

网友:
肯定还有跟键盘接口第一脚KSI1同样到EC的的脚位,你再翘起EC的一个针脚量量阻值是不是也无穷大,若不是则EC坏了!

网友:
應該還是電壓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外接键盘是否正常呢?

外接USB键盘肯定是正常的,两样东西走的路线不同样

网友B:
换一个EC并不困难啊,先换了再说,键盘正常工作的高层领导是南桥,直接领导是EC,一层一层换上去,我就不信不得

网友:
换个ec试试,不行的话再考虑南桥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好吧,那我先换个EC试试吧,谢谢你们了

网友:
先换EC,换了不行,再换南桥,再不行你就换板吧!

网友:
估计是好了

网友D:
查查那条线,是不是电容短路

网友E:
楼主最后换EC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换EC好了吗

EC还在路上,没到呢。。哎  真希望换个E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那条线,是不是电容短路

板子上电容都没有用料的

网友:
EC还没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刷BIOS解决的。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EC并不困难啊,先换了再说,键盘正常工作的高层领导是南桥,直接领导是EC,一层一层换上去,我就不信 ...

嗯嗯,好的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一个换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出现!没见过 !楼主换了试好了吗?

网友:
换了ec 再说

网友(2025-01-17):
维修方法实用且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