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L412自动上点过到logo时掉电。

楼主(2015-01-12):
     客户送来台联想L412,说机器开下就关了,我仔细试了下,插上适配器后自动触发,到logo时掉点然后不能再触发,只有拔掉电源再触发。大概故障就这么多, 打发客户...................................此处省去1w字。
    机器对这种机器搞这还有有点害怕呀,毕竟机器能亮一下,万一表笔搓错了,冒烟了,那不就麻烦了。  先拆机再说吧,机器保存很好,飞尘也很少,
排除散热问题。 黑胶显卡,估计和显卡没啥关系吧,  迷信一把,吹吹显卡吧,。还是一样。刷bios呢    想想估计和bios没啥关系吧。就没刷了,毕竟下载一个要5分的,赚分那么难。(之前修过z480,时而开机时尔不开机刷下bios解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测下开关板,发现3.3v没有动作,找到ec  125脚NBSWON#测下有0.03左右的跳变,我感觉吧有点不对,应该有个3.3v才对。先不管了,打下对地值130多点,不短路呀。先去掉c122电容故障依旧。测下r135 10k也对呀.去掉电容后再打下对地值500多了,换个电容,也不自动上电了。  问题解决      估计是电容有漏电造成的
      总结一下:这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有的是开关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要细心。  大冷天的发帖不容易。能给点分就给点分呗。谢谢啦

网友:
修东西是要细心的啊   此乃大神

网友:
楼主细心 小电容 确实找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确实不错,挺细心!

网友:
开关坏了也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先去掉c122电容故障依旧,最后换个电容好的?这C122电容这么重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去掉c122电容故障依旧,最后换个电容好的?这C122电容这么重要吗?

C122去掉也不行,一定要加上,而且要好的才行

网友:
能具体分析下这个电容么

网友:
修到过好几台都是开关的滤波电容出的问题,有的加焊有的换的。

网友:
这个电容在这的作用是什么?楼主告知一下,谢谢。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开关问题引起的掉电,学习了!

网友:
{:4_11太好了。一哈就修到那电容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好细心,学习了

网友:
小电容漏电的很少

网友:
维修就需要这么细心啊

网友:
楼主强悍哇!问题切入好准啊。。。

网友:
细心才是维修的王道

网友:
开关问题引起的掉电 下次注意

网友:
电容漏电  在维修中很常见

网友:
开关电路遇到的问题学到了

网友:
漏电就说明开关一直是低电平,,就是相当于一直按着开关@!

网友:
单刀直入  厉害,

网友:
好细心  现在修东西就必须细心  好多不起眼的小毛病

网友:
楼主也是比较细心,也是大神

网友:
这是属于4秒强制关机了!!!   第一步就因该放在这里重点检查。

网友:
修东西是要细心的

网友:
楼主电路跑得不错,学习,维修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维修不严谨 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小电容的具体作用是什么?是延迟吗?

网友:
小电容惹的祸,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滤波电容我很多时候有去掉不装的,由此例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高手。哪像我们这些新手找半天 瞎搞这瞎搞那 最后只能换版。 跪求高手收留做小弟

网友:
好强势的楼主,,,小弟小手抖一抖 经验全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