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 电源有一个电路不明,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5-01-12):
电路图启动电阻120k 接5脚芯片 dh321,为何用表量芯片5脚有400 v 那麼多?理应经过120k 电阻电压应好低

网友A:
因为芯片采用金属氧化物铁氧体材料制成的,内阻较大,工作电流极小,120k 电阻与它相比算是小阻值的了,所以在120k 电阻上产生的压降极低。5脚是起动端,只在起动瞬间起作用,2脚才是供电端。

网友:
400V的启动电压是正常的,因为芯片内部5脚的内阻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芯片采用金属氧化物铁氧体材料制成的,内阻较大,工作电流极小,120k 电阻与它相比算是小阻值的了,所 ...

这位仁兄分析得非常完美

网友:
  一般这种电源电路的启动电压有两种:
1:十几V       2:300多V   都属正常的启动电压。不同电路(芯片)不同的设计而已。

网友:
我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5脚是芯片启动端,有的接120K,也有接680K到300V,还有的300V直接接到5脚,开机时5脚为芯片内部供电,当2脚电压达到12V时,5脚与内部会断开,此时电路震荡起来,由开关变压器经22欧电阻,二极管整流,47UF电容滤波获得Vcc电压供芯片的电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