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L求助

楼主(2015-01-12):
本机能进系统,能正常使用,可就是无规律的卡机,卡机就是用着用着,鼠标能活动,但点任何程序(窗口)都无效。出现无规律,停顿时间长短不等,有时3--50秒后能正常使用,有时2--3分钟。查全部驱动正常。唯有声卡驱动也是正常的,但无声音,重装驱动乃无声。换过系统,硬盘,内存N次,CPU也换过。请本拦老师指下一步的思路。

网友:
把光驱 拆掉试一下

网友:
光驱 看一下好着没

网友:
前段时间也碰到这种情况,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A:
E46L板号daoll6mb6eo 按开机键延迟几秒触发开机,关不了机,什么情况,大神求助,qq:8508921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6L板号daoll6mb6eo 按开机键延迟几秒触发开机,关不了机,什么情况,大神求助,qq:850892115

有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先从软件入手,换系统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