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也发福利了,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01-12):
             前几天同行送修一台E425独显的机器,不显示,内屏外接都不显,电流在1.2左右跳变.当时我在上课,我表弟拆的机,一看是个二修机,桥和显卡被上家干过了,没修好,IBM大家都懂的啦,BGA 都打了黑胶.像这样二修的机器,又有黑胶肯定没有那么好搞的,肯定会和客户先报好价的了,报了个250元.不知道同行跟客户报了多少钱,当天没有修。放在那里一直到快下班了,同行说不修,要拿回去。当时没有装,跟他说明天过来拿,装好机后,放了两三天。
          昨天是个星期天,我也在店里,客户又打电话过来说要修了。当时我也在忙,我表弟就开工了,他刚开始用风枪加热桥和显卡也没有变化,再看看上家修成那样子,先从北桥下手,加焊肯定没有用的,不然上家也修好了,再说打黑胶的加焊怕爆珠。经过一番工作,终于把北桥拨了下来,看看焊盘,还好,没掉点,安排小弟植株,因为小弟是新手植得有点慢,搞了快一个钟了才好植好。做好北桥后,还是老样子,后来他们又把显卡拨下来了,可能是上家干掉了几个点,断了几根线,这个早在意料中了。
        看看掉的点,断的线,都没有心思修了,如果真的修不好也没有办法,只有换板了。过了一会我表弟跟我说,没装显卡外接可以显示喔,那就好办了,先装好机器交给客户用用了,如果客户不说独显的事就算了,安排小弟装好机,说没有显示,奇怪了,外接有显怎么内屏不显,我表弟又拿过去修了,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小弟没有看清楚,屏有工作但是暗屏,就是没有背光而已,隐隐约约看到了显示的内容。到现在,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为什么上家修不好机器的原因了,可能上家没查清楚故障现象,动错了显卡和桥才导致机器严重问题。我表弟检查了屏的开启和亮度调节,还有LID都正常,那就只有换屏了,换了屏也一样没有背光,到这里大家都会有疑问,包括我也有疑问,怎么都正常怎么没有背光呢?我跟他说,把屏接口的几个电压都查一遍,后来他说3D3V_CAM_S0没有电压,因为是没有把主板拆下来,所以直接从屏线接口的36脚飞了根线到第8脚,上电还是没有背光。这个时候也快要下班了,我说给我吧,我看看,打开图纸,认真看了下3D3V_CAM_S0这个电压的作用,这个电压没有应该不会引起没背光呀,这个电压应该是给摄像头供电的吧。先不管这个电压吧,看看其他电压吧,表笔测到屏线接口的1 2 3脚没有电压,肯定这个是问题所在了,这个DCBATOUT_LCD电压是屏背光的供电,如果没有肯定不会有背光了。这个问题修起来就简单了,一般都是保险烧了引起的没有背光供电。后来查出也是保险的问题,换了图中的F4901和F4903,终于亮机了。我只修了最后一个问题,所以图片没拍几张,大家见谅。
         机子亮了,在这里我想提醒同行的是,不要拿了机器来先上BGA,上了BGA后很多问题就不好修了,修这个机器的上家估计就没有分析对问题所在,乱干BGA才导致问题严重的。
       写的不好,请大家帮忙加加分,反正加分又不要自己的分

夕阳。天使 + 5 赞一个!

网友:
绝对精华经常能用到,我有很多没修好独显都换板了。

网友:
已加分,不用谢我  我叫红领巾

网友:
你的独显还是没修好

网友:
楼主一边学习 一边开店,累呀。修的不错

网友:
   所以说修本本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A:
这款机器改集显只要把独显供电移除即可

网友:
没装显卡外接直接可以显示吗

网友:
这个机器独显改集显,不难,不需改动什么,楼主修好这个机器倒花不少时间

网友B:
楼主是说E425独显改集显时只要将独显芯片拆下来即可?

网友C:
hm55系列的  可以去显卡

网友D:
黄总说的对  你的独显还是没修好

网友:
楼主问题分析的到位!学习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E425独显改集显时只要将独显芯片拆下来即可?

是的,有些朋友说断开显卡供电也可以,我没有试过,你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黄总说的对  你的独显还是没修好

因为掉的点和断的线多了,怕修好了不稳定,后来也跟顾客沟通了才交货的

网友:
收藏了   谢谢 以后用得着

网友:
真得仔细点,,呵呵,一个保险干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我是新手  板上有独立显卡的,还会有集显存在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哎    学习了

网友:
灌胶的都能上bga。

网友:
灌胶的工程量太大了

网友:
你们修主板怎么这么容易 每个地方该怎么修该怎么测试都非常清晰

我一看到电路图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F:
我试过几个DELL的独显坏了,直接摘除独显供电电感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掉的点和断的线多了,怕修好了不稳定,后来也跟顾客沟通了才交货的

能收到钱就是成功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网友:
老大,技术就是不错

网友:
不要拿了机器来先上BGA,这句很重要。

网友:
以后遇见这样的问题我也搞搞看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 已加分不用谢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几个DELL的独显坏了,直接摘除独显供电电感就OK了。

请问都是啥芯片组的,还有amd芯片组兄弟试过没有

网友:
支持原创,好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55系列的  可以去显卡

请问h55以上也可以吗

网友:
像这样的暗屏都有哪些故障造成的呢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摔了的了!!也是找了半天图纸才修好

网友:
APU带了显卡模块的

网友:
LZ分析的很好又学习了

网友G:
1,2,3脚没电换那两个保险 可以了 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3脚没电换那两个保险 可以了 怎么解释????

原来故障是暗屏,1 2 3脚是背光的19v供电。开启什么都正常,就是没有供电引起的,认真看看帖,就明白了

网友:
学习下,正需要的就是这种。

网友:
最后显卡没上去吗。。。。。。。

网友:
细心最重要,我也有几次没看清屏暗绕圈了!

网友:
这机器正常的话应该摘掉显卡可以显示

网友:
呵呵,上家是三板斧玩家啊。直接干桥去了

网友:
改的很彻底,直接摘了

网友:
显卡去掉就可以

网友:
留下备用………………

网友:
原来可以拆下显卡的,我刚好有一台E425的外接可以显,屏不显,明天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改集显只要把独显供电移除即可

不一定,我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有些朋友说断开显卡供电也可以,我没有试过,你遇到可以试试.

没错,摘掉显卡就可以,去掉显卡供电是点不亮的

网友:
还行 楼主基础不错

网友:
6系以上,板子上己经上了集显供电的件,一般都好改

网友:
楼主都没说怎么独显改集显啊……

网友:
这样搞风险小多了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n多这样的本,都是上家修过的,显卡坏,本来说换显卡,但是都不愿意换,这下找到方法了

网友:
能让客户使用接受就可以了

网友:
只需要把显卡芯片拿下来而不作任何电路改动吗
xuyitong668
是的。但是有的朋友说还要刷BIOS,我们当时没有刷BIOS 就好了
详情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我试过断开独显供电也可以显示,但不是E425,是G470

网友:
支持这种独显改集显的!!独显坏,简单省事点就是用集显!!

网友:
现在发现判断故障真的很重要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搞不定的可以照做

网友:
现在自己的水平还打不到这样的境界。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真得仔细点,,呵呵,

网友:
现在好多双显卡的不好修好 特别是打黑胶的

网友:
没改过 ,想了解一下。谁有详细的资料。发上来学习下啊 。

网友:
改的那用红笔弄下就好了

网友:
很少 改 学习了 楼主

网友:
这都可以改啊

网友:
多小一个问题,搞的这么复杂,估计是修台板的师傅修的吧!

网友:
我想问下是不是 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