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AIR 苹果A1466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5-01-12):
2013 AIR 苹果A1466进水,不开机。拆出主板裸机上电,电流0.117左右,经过万用表测量发现除了CPU电压,其他所有电压都有了。再通过上电时序,查出ALL_SYS_PWRGD电压不对,应该是3.3V。ALL_SYS_PWRGD是通过一个上拉电压得到3V的,经过测量,应该是被拉低,因为其他电压已具备,PG应该都发出了,于是拆低了,其他供电的PG上拉电阻,ALL_SYS_PWRGD还是没有电压。经过 一方考虑后,觉得可能是后级拉低了,经过一方排查,最后拆掉
Q8105后,ALL_SYS_PWRGD电压正常了,于量换了一个上去,发现电压又补拉低。这样应该是Q8105周边有短路或者有问题造成的吧,当测量Q8105第3脚时,发现对地阻值不到100殴,第3脚是接一个100殴的电压再接地的。想想应该对地阻值也对呀,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拆掉这个电阻,发现ALL_SYS_PWRGD电压正常了,并正常亮机了,全部安装起来,一切功能都正常。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Q8105是干什么用的,还有第3脚对地阻值100殴正常了,拆了电阻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你把第3脚接的100殴电阻拆掉了,Q1、2、3、4的S或E极悬空了当然永远是输出高电平喽!其实Q8150相当于一个“与门”电路,当1、5、7脚同时为高时,输出端4脚才为高电平。即与门电路的“全1出1,有0出0”的特点。本机故障可能就在1、5、7脚中,当至少有一个为低电平时,4脚也为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第3脚接的100殴电阻拆掉了,Q1、2、3、4的S或E极悬空了当然永远是输出高电平喽!其实Q8150相当于一个“ ...

那么这个Q8105的三个条件满足后,才会输出高,前面不是有PG汇总了吗,还要搞这个干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Q8105的三个条件满足后,才会输出高,前面不是有PG汇总了吗,还要搞这个干吗呢

从图中可见Q8105是检测5V、3.3V、1.5V的供电状况的!你问我前面已有PG汇总了,为什么还设置Q8105是吧?说实话俺 也不知,俺 若能猜透设计它的人的心思的话就不会在这里混了!我想ALL_SYS_PWRGD信号自有它的道理!难道这不是PG汇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第3脚接的100殴电阻拆掉了,Q1、2、3、4的S或E极悬空了当然永远是输出高电平喽!其实Q8150相当于一个“ ...

假如这三个电压不正常,会影响开机,还是会影响其他问题

网友:
看着有点晕,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这三个电压不正常,会影响开机,还是会影响其他问题

Q8105是检测5V、3.3V、1.5V的供电状况的!只要有任意一组供电不正常就会输出低电平,我想应为影响开机的!

网友:
检测系统电压,若其中一个电压不正常的话,ALL _SYS_PWRGD 就不正常,会影响开机的

网友:
最近碰到几个真苹果,不好修

网友:
楼主拆掉第3脚这个100殴的电阻后能正常亮机了,说明5V、3.3V、1.5V供电全正常,只是检测部分或Q8150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第3脚接的100殴电阻拆掉了,Q1、2、3、4的S或E极悬空了当然永远是输出高电平喽!其实Q8150相当于一个“ ...

解释的非常恰当,估计还是有个别电压不正常没有发出PG

网友:
是Q8150吧  不是8105

网友:
苹果修得少,跟着你们学习一下,看能不能也碰到一二台。

网友:
苹果修的比较少,能解决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