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独立改集成显卡

楼主(2015-01-12):
机型:联想E425独显 故障:开机不显
客户:同行(联想专卖店)
要求:最低成本修复(已过质保,未过店保)
同行送修机器,开机不显无报警声,电流0.8左右。拆机测试各大电感,无独立显卡供电,测得阻值为零。断电感测试前后级,结果为后级显卡短路。上BGA拆显卡(此机pcb较薄,显卡四周均有黑胶),几经周折后用刀片翘起显卡,仔细观察发现显存锡球均蹦出,用风枪把四片显存都吹下。处理干净后加电测得显卡电感电压为1.2V左右(电压高低无所谓,反正不用独显了)接屏亮机。进系统后发现设备管理器显卡有黄色叹号,几次更新显卡驱动均无效。E425这款机器也有集显机型,上联想官网找了think e425的bios进行了升级更新(只有这一个型号,不分独显与集显。)更新后重启进入系统显卡已经没了叹号,玩了玩游戏一切正常。此机独显改集显只需把显卡与显存拆了即可,供电与信号均可不管。图文并茂求加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楼主高人

网友A:
独立该集成似乎要改电路的吧,这个不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该集成似乎要改电路的吧,这个不需要吗

楼主都成功了,应该不用吧

网友B:
这个机器除了起机刷一下BIOS,其余一概都不用动,只需拆了显卡与显存。亲测

网友:
带集显,应该不用改了,不带集显麻烦,有图纸的话,拆补得费时间,那个黑胶很恶心,拆下很麻烦

网友C:
联想E425 有这等好事儿!下次遇到时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E425 有这等好事儿!下次遇到时记住了。

给我加点分吧,没分了

网友:
真好!修好机 还能赚几个显存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如斯简单

网友:
原来这个机器这么容易改成集显啊,感谢楼主分享这么精彩的经验!

网友:
有这种情况   下次碰到这机器 也试下手

网友:
这个改动这么简单呀~挺好。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D:
分已经加了

虽然机器能亮 不过在维修中还是修好独显的好

网友:
我们i昨天改的没有刷BIOS 也自己可以用,显存也没拆

网友:
把显卡供电弄掉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能把这个机器的集显BIOS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网友:
收藏了,以后遇到也试试,谢谢楼主分享改集显经验

网友:
这下学到好东西了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这就是双显卡的好处呀,呵呵。

网友:
{:4_11,那么安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已经加了

虽然机器能亮 不过在维修中还是修好独显的好

最低成本修复,这个钱要卖家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把这个机器的集显BIOS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在联想官网上可以下载的,联想THINK系列都可以下载的

网友:
稳定不这样改

网友:
学习了!这么方便!干独显,有的客户不好沟通!

网友:
给力。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主板显卡问题都让我干废了。

网友:
拆了一大堆 真有耐心

网友F: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和你的方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和你的方法一样

出现的故障一样吗?卡BIOS吗?

网友:
这都 可以,以后试试

网友:
bios帮忙上传一下啊

网友:
AMD的机器 该集显 还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除了起机刷一下BIOS,其余一概都不用动,只需拆了显卡与显存。亲测

bios是刷集显的吗

网友:
好东西呀。下次也可以改了

网友:
好多都可以这样改的

网友:
貌似不用这么麻烦,只需要断开cpu到显卡的耦合电容就好了

网友:
集显改独显要刷BIOS吗

网友:
这机器早就有人发帖了我都搞了两台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前前后后都是赚

网友:
真想拜楼主为师呀

网友:
独立挂了改集成

网友:
我总是忘了打阻值,这一步骤

网友:
这也可以,我只该过G475的

网友:
 不是吧高手

网友:
牛逼技术好哦

网友:
其实只拆掉显卡就可以亮机了,拆显存没必要的

网友:
都不需要改电路的、、、、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刷的BIOS是集成的吗???

网友:
应该把显卡的主供电上官拆了 就可以改集显了吧

网友:
记下,下次碰上了试试

网友:
改集显的话分辨率只能上到1024吧?

网友:
上管拆了就可以了啊

网友:
楼主的bios是集显的吗???

网友:
所有主板厂商都应该这样设计,对于维修者来说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款机 BIOS里不可以关独显吗

网友:
黑胶怎么除的

网友:
这帖子好,正好手里有个独显修不出来的,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