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 维修总结

楼主(2015-01-12):
           总结所有我修过的平板电脑
    这一台机子是  在IPQC测试中检查出来的,当时这台机子是在充电当中直接黑屏的,当时IPQC以为是电池坏掉了,或者充电接口没有焊好,这种现象经常有,所以她拿去换电池,还是不行。就拿去重新升级系统开机还是不能启动

            我直接先检查电池是否正常,锂电池(3500mAH/7.4V)测量有6.5V正常,插上维修电源,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而且电源指示灯没有亮,维修电源没有电流反应,说明故障在电源输入,电源管理或者开机控制电路。

           既然没有电流反馈,那么问题肯定是在电源芯片组了,既然知道问题所在了我们就直接从电源这一个单元电路开始下手,按照平时维修的经验,造成开路的一般是 二极管(正常阻值会有两个  400左右 和 无穷大1000以上,这些对地量阻值的参数 我就不一一写了)  三极管这些半导体,经过对地测量半导体的阻值,发现旁边的一个三极管(ty205)的阻值只有 22  01    0  说明它已经完全坏掉了......

             再根据它的工作原理,三极管被烧掉了,肯定是电流过大,才会烧毁,往上测量它的电路,跑线路测量到供电 电容(10uf),测量出它的阻值是0,说明它已经开路了。

            换上新的材料,用酒精清洗干净,接上电源看看,能不能启动,一插上维修电源有反应,有电流了,直接按开机键,结果能开机但是问题又来了,屏幕经常有那些红线和蓝线上来来回回的,这种现象一看就知道是花屏了。如果有经验的话可以很快的找到问题所在.........
            这种现象先不考虑前面是否因为电流大而把显示区给烧坏掉了...............
           直接说下次你们遇到了,就没有一个思考的习惯了...
          这种情况应该重点检查显示屏接口的排线,连接器,以及相关的显示驱动电路。如果直接观看显示排线 ,排线连接器,没有发现氧化,接触不良等异常情况,说明显示屏组件有异常.......

             把检查重点转移到显示驱动电路上,加电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检查,发现如图所示的显示驱动芯片U16(LVDS83B)第一脚  26脚的IOVCC电压,第九脚的VCC电压,第34脚的PLLVCC电压,第44脚的LVDSVCC电压已经加到位,但是在数据端口的电平与平常机对比异常,判断该芯片存在虚焊或者不良,在其焊盘加适量助焊剂,再用防静电烙铁进行补焊,完成后再清洗干净开机,结果还是不行......
        说明它不是虚焊了,是在前面因为电流过大而造成的不良,直接换一个,完成后开机,显示已经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2  从用户处返回维修资料中得知,该机是在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故障。根据故障现象,结合用户反映,故障由硬件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

     应该重点检查与花屏有关的显示接口,显示驱动电路,主控芯片电路 ,闪存电路,内存电路。

         直接观检查显示组件,显示接口连接器等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测量电源芯片各路电压正常,闪存电路的1.8V电压正常,可以排除闪存虚焊或者不良引起的花屏。接着测量显示组件的背光供电9V 正常,显示电压5V供电也正常,也就是说这里都没有问题,那就剩下主控电路了。测量主控芯片有供电电压输入3.3V正常,为了确定是不是它虚焊了,就用手按住一会,结果发现屏有变化,就决定换主控芯片。换好了之后,等20分钟开机检查。
   开机没有异常,就看一会电影,听听音乐,给同事玩一下游戏都没有问题,所以确定是主控虚焊引起的花屏.....

    3   KNC平板电脑开机正常,但是玩游戏一会就死机了
     开机正常,之后就死机(定屏),说明初始状态各电路的工作电压,交换数据应该基本正常的,可以不去考虑软件错误或者系统版本不谦容造成的死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故障出现
      此时故障元件点位的电压,交换数据等相应变化。直观没有发现明显异常,用维修电源加电,在故障出现时,用万用表检测各电路电压。
     自己没有办法一边测量,一边自拍,大家将就一下!

     测量电源芯片的1.8V主控电路正常,2.5V内存电路正常,3.3V显示电路正常
     死机一般都是因为电流过大而造成的,这里的电压正常,说明供电这里的电路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接着一步步的测量它的线路,或者那些元器件坏蛋。
     一般的元器件如果不能正常工作都会有发热过高,放手去触摸会感觉烫手!主要触摸电源IC,但是刚刚测量它的各电路供电正常,现在可以不去摸。男的不摸...接着我去摸主控芯片这个管家婆,如果没有烫手,说明它没有发骚,正常。
     接下来我们去摸,FIASH内存这个漂亮女人......嗯..嗯......有感觉!
       file:///e:/program files/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attachment&aid=Nzg0MzIyfGU5Yjg4ZGZifDE0MjEwNjE4NDh8OTQwNjcyfDgxMTg0NA%.jpgfile:///e:/program files/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attachment&aid=Nzg0MzIyfGU5Yjg4ZGZifDE0MjEwNjE4NDh8OTQwNjcyfDgxMTg0NA%.jpg故障出现时电流突然增大。热态出现漏电的元器件,现在摸起来有感觉,说明她发骚,断开电源,检查其外围元器件,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奸夫,没有发现异常。就把她干掉,换一个正点的漂亮内存,洗干净,加电开机,死机现象没有再出现,运行常用软件也正常,说明  漂亮内存 发骚引起的死机故障已经排除。所以大家不要看到人家漂亮就手软,该换的还是要换........
          有没有 评分呀!
         各位兄弟,点击一下 评分吧!谢谢!

网友A:
楼主功底深厚!干干就下道了!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帖子图文一起,厉害

网友C:
楼主多多发表这样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帖子图文一起,厉害

来点实际的,帮忙 点击一下  评分    给我加分...

网友D:
楼主是在什么地方工作的呢?做平板电路这么熟悉。一般维修很少有平板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帖子图文一起,厉害

先来点 评分   那你就更加厉害了,点击一下  评分 吧.....我要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功底深厚!干干就下道了!

兄弟 说 干就干,把 评分  点击下道给我加2分.......如果能多加几分,人生就更加乐了...

网友E:
我看到LZ加了不少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LZ加了不少分

n那你是不是也来几分呢!要是5分就好了.....呵呵,怎么样,没有问题吧!

网友F:
楼主修平板的功力很深厚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多发表这样的帖子啊

今天没有加班,看看积分太低了,就想提升一下,,所以你也来一点  评分吧!有时间我都会写的,主修电脑 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在什么地方工作的呢?做平板电路这么熟悉。一般维修很少有平板方面的资料

刚刚开始我也是厚脸皮问老员工怎么修,修多了就知道怎么跑线路了,修其他板一样看看就明白了....我要你的  评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个你也会呀!太谦虚了,来点  评分 吧!

网友G:
写的太好了。一定学习文采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的太好了。一定学习文采不错呀~~~

哥们来点  评分 吧!我想升级账号.....

网友:
我来咯,有没有什么好学习的,看看楼主的分析,学习一下...

网友:
经验十足啊

网友H:
来点奖励不,这个比较实在,点击一下 评分  就好..............

网友I:
LZ修平台对烙铁要求很高吗???那个防静电烙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修平台对烙铁要求很高吗???那个防静电烙铁是什么?

日本出产的 936  恒温烙铁   比较好用,烙铁技术需要自己在现实中去学习,平板的没有什么难度,芯片一般使用热风枪,排座烙铁慢慢拖就好了,温度350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平板修的可以啊

网友:
楼主是工厂的吧

网友J:
能帮忙发几份平板图纸吗 邮箱1002085910@qq.com

网友K:
从楼主的手法来看,不是一般人啊,佩服,可惜没分了下次补上

网友L:
应该配个电压测量点啊,不然都不知道去哪里测量电压,看的太笼统,帮你顶贴

网友M:
真是老手啊,有空欢迎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是老手啊,有空欢迎交流下。

应该是你指点一下,你的等级比我高,我还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多发表这样的帖子啊

一个月保证有一章,多的不能确定,看工作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配个电压测量点啊,不然都不知道去哪里测量电压,看的太笼统,帮你顶贴

这个是感觉不同芯片来决定的,是没有固定形式的,只能自己慢慢去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从楼主的手法来看,不是一般人啊,佩服,可惜没分了下次补上

O(∩_∩)O谢谢支持,有时间指点一下,哪里写得不好,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帮忙发几份平板图纸吗 邮箱

这个公司没有提供图纸,都是自己跑线路画的,过几天我画给你吧!现在没有时间,上班....

网友:
西乡   电子产品加工厂,做的东西比较复杂,没有统一...

网友N:
经验来自于平时的维修实践

网友O:
楼主有经验,我们就没那么好找配件了

网友P:
楼主配件全啊,图也有吧,分享下图,就全美了,

网友:
平板修的少,看看也行

网友Q:
发经验贴是值得鼓励的,所以加分

网友R:
没想到平板修的这么给力,真是少见,佩服

网友S:
貌似现在平板比电脑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貌似现在平板比电脑多了。

是啊,价格比较便宜,而且功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没想到平板修的这么给力,真是少见,佩服

不如给我加 5  分  评分 吧!这个现在我喜欢.....

网友H:
引用 网友Q:
发经验贴是值得鼓励的,所以加分

也是一种分享,只有会了你才能写得出来,不过我还不知道这个积分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T:
谢谢分享!!!!

看到这个图片我兴奋,可是想想真正的主人公和我一样,就没有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配件全啊,图也有吧,分享下图,就全美了,

你的建议,前面也有人和我说了,公司没有提供,是自己跑线路画出来的,所以过几天有时间我会画,发表....

网友U:
楼主真是修平板老手啊,欢迎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有经验,我们就没那么好找配件了

可以代号没有什么困难,很多都是一样的,平时留意一下工程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经验来自于平时的维修实践

是啊,刚刚开始我只知道电子原理,其它什么都不会,慢慢的摸索一年才会....

网友V:
感觉平板好多山寨的系统恢复不了,也没系统可以刷。。请问楼主是不是所有的平板都用一种刷机工具软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真是修平板老手啊,欢迎分享维修经验。

我修平板电脑只有一年的时间,因为只有自己懂了,才能写出来和别人分享,而且写的过程中还可以加深维修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V:
感觉平板好多山寨的系统恢复不了,也没系统可以刷。。请问楼主是不是所有的平板都用一种刷机工具软件呀?

我们公司是只有一种,苹果的和中国的不一样.......不管是不是山寨,它的内存是一样的,只是质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W:
学习了,谢谢分享!

你是修长城电源吗,我之前也是在修电源,很多种我都修过,特别是电动车的电源主板,捕鱼器.....有时间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狼哥沉寂这么久了,才发3个案例,不过看着挺有感觉的,给力,果断收藏 支持 评分

网友X:
修多了就是经验,难度在翘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是一种分享,只有会了你才能写得出来,不过我还不知道这个积分有什么作用.....

可以在论坛下载东西,论坛下东西是要下载分的

网友:
好吧,我也要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修多了就是经验,难度在翘壳上。

那个用卡片轻轻拖刮下来就全部开了,要用巧力.....

网友H:
你的积分比我高,等级比我高,你发帖我一样去加......

网友Y:
赞,你送经验,我加分!好帖子~

网友Z:
楼主主修平板吧,这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主修平板吧,这赚钱啊

在工厂一个月也就那么4000左右,只是比较自由........

网友:
引用 网友Y:
赞,你送经验,我加分!好帖子~

只有在  评分  哪里 加分才有用,我现在只是想升级,这个积分怎么用我也不知道........不过还是说一声  谢谢!

网友AA:
不错!楼主做售后的?感觉很齐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AA:
不错!楼主做售后的?感觉很齐嘛

产线和售后都是我们三个在弄,没有办法 老板不肯多花钱请人,也不想看到我们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产线和售后都是我们三个在弄,没有办法 老板不肯多花钱请人,也不想看到我们轻松.......

原来如此!楼主不错嘛!期待分享更多维修技术经验,图纸资料更是!

网友AB:
感觉没图纸就不好整了

网友AC:
太好了,学习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感觉没图纸就不好整了

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做得更好,一步登天,与我无缘,我只有实践.......有评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太好了,学习一下了

开始我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而来的,就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

网友AD:
修平板最多换换接口 屏 电池 刷机 其他的就不会了

网友AE:
能把你的维修思路说清一点就好了,看了只知道你修了这么多,只能说你行,营养贴谈不 上,回复也只是拿2分。

网友AF:
LZ这几手摸。实在是高。看来手感不错,经验丰富。如果是掉电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F:
LZ这几手摸。实在是高。看来手感不错,经验丰富。如果是掉电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谢谢

这种现象说明电容漏电,或者三极管坏了,重点查询 电源芯片的各路电压,问题在这里.......修好了就给我 评分,我想这个账号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能把你的维修思路说清一点就好了,看了只知道你修了这么多,只能说你行,营养贴谈不 上,回复也只是拿2分。

你写得比我好,比我详细,我就写一张比你详细三倍,这个只能分享经验,给账号加点积分..我又没有拿你一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修平板最多换换接口 屏 电池 刷机 其他的就不会了

慢慢摸索,看看别人怎么修,特别是工程师哪里,我的经验都在这里了,自己慢慢看有很多地方可以帮助你的........这是一个方向的引导......

网友:
给你加点分

网友:
谢谢你的支持,星期天写一些电子原理 和电路图讲解给你们这些,支持的读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积分比我高,等级比我高,你发帖我一样去加......

但 我技术不如你,

网友:
平板是个啥东西呢 手机 还是电脑呢 或者mp5之类的 四不像

网友:
d电池的问题很多

网友AG:
同学很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是 见习  你的是  正式,所以还是你比较厉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同学很给力谢谢分享

你们在实地学习,比我们在外面流浪学习的快,你们应该有很多教材,可以分享你的学习吗?

网友AH:
下次遇到了,也有点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下次遇到了,也有点思路了。。。

这些你们在实际操作中,老师应该也有说,平时在实践中注意一下细节,一般都没有什么难的,只要自己保持平静,思路就不会乱....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帮忙发几份平板图纸吗 邮箱

刚刚发布一篇  细说平板的帖子,里面有电路图,还有说明....去看看吧!这次学习了就   评分

网友:
楼主知识丰富

网友:
说说你的对我文章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是我没有注意到的............

网友AG:
谢谢同学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谢谢同学太给力了

有没有 评分 呀,来几分............

网友AI:
看过你的不少帖子,写的很不错

网友AJ:
楼主是工厂搞维修的工程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是工厂搞维修的工程师啊

:五年后的我也许是,现在不是,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给我一点 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看过你的不少帖子,写的很不错

可是你都不给我加点 评分,这个图片太有............

网友AK:
厉害。。。平板无电路图很难修的。。。。。。。学习

网友:
都没有几个人加点  评分   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厉害。。。平板无电路图很难修的。。。。。。。学习

不觉得,就几个单元电路,不是很复杂........

网友AL:
楼主是高手啊  经验很丰富 思路很清晰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是高手啊  经验很丰富 思路很清晰 加油

加分  我喜欢这个,不喜欢加油.............

网友AM:
平板电脑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太少了,好精辟的维修

网友AN:
不错 很详细 现在修平板的很多  就是要不上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平板电脑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太少了,好精辟的维修

你比我厉害,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平板的功力很深厚啊,向楼主学习。

没有吧!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成绩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N:
不错 很详细 现在修平板的很多  就是要不上价钱

钱,今年啥都没有.........

网友:
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是从哪方面开始思考的,说说看....

网友AO:
回复加分,我都要修平板呀。。。谢谢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回复加分,我都要修平板呀。。。谢谢经验

最近没有心情写,平板电脑,现在专心电脑主板。

网友:
总结到位啊 精辟

网友:
膜拜 膜拜

网友:
还有什么建议不,下次心血来潮,写个好的.............

网友:
膜拜啥,不懂.................

网友:
不客气,这是你的学习能力强............

网友AP(2015-03-05):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值得我们多多学习!

网友AQ:
对大家都都是贡献

网友:
分不好找啊,还是想修平板了,要多找点这方面的资料,楼主可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还有一点热度,可以支持一下...............

不客气,大家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S:
灰常详细,图文并茂,大赞。

有没有  评分   这个  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值得我们多多学习!

没有  评分  哪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功底深厚!干干就下道

灌灌灌灌灌,啥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对大家都都是贡献

评分   都没有 白干......................

网友:
评分  在哪里......啥松松散散松松散散

网友:
还是漂亮的 好啊

网友:
楼主修平板很强啊 !!

网友:
学习了很有文采

网友:
我来咯,有没有什么好学习的,看看楼主的分析,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有个山寨平板开机花屏,有时又正常开机,以为是屏排线有问题,酒精洗了,还是不行,有时正常有时花屏,是哪里虚焊了吗

网友:
平板修得少,还真没修过

网友:
好写得好我也要学习

网友:
经验分享,甚好。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真是我们的福音

网友(2015-05-03):
很好,就是平板没有多少图纸

网友:
言语中透露着扎实的功底

网友:
讲解的非常细致赞一个

网友:
  楼主干的漂亮 我们的福音啊

网友:
楼主分析排除的方法很到位,值得借鉴

网友:
很好,很给力!

网友:
技术可以就是内容太少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分析的这么帅

网友:
楼主辛苦了,分享了这样好的贴子.谢谢了.

网友AT:
着实不错呢,思路清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T:
着实不错呢,思路清晰哦

来点实际的,评分   给我评分,这个实际而且不需要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来点奖励不,这个比较实在,点击一下 评分  就好..............

看不懂,但努力学习有目标了

网友:
楼主 分析功力这么好啊

网友:
这都是经历啊,感谢奉献出来

网友AU(2015-06-02):
希望楼主发多多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希望楼主发多多的帖子!

有 评分  我就写.....................

网友:
楼上还挺幽默的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平板电路很厉害 学习了

网友:
真有经验啊呵呵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很足啊

网友AV:
谢谢了,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太多
小狼754
平板电脑的原理和手机是一样的,只要把握那几个电压和频率就好..................
详情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敬业 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V:
谢谢了,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太多
平板电脑的原理和手机是一样的,只要把握那几个电压和频率就好..................

网友:
楼猪好功底,够细心啊

网友:
平板维修 找不到图纸 ,我都无从下手

网友:
楼主内功深厚!

网友:
大神啊 ,好人啊。顶顶顶

网友:
平板修的较少

网友:
不错 支持多发些着种帖子

网友(2015-07-10):
吊暴了,不明觉历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这么有经验?你是厂家维修的吗?

网友:
辛苦了,先收藏了,慢慢学习

网友:
拿分走人,有没的分享分

网友:
平板维修实在是接触的少啊  有待继续学习 啥都接触点  为以后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来点奖励不,这个比较实在,点击一下 评分  就好..............

好帖子,点击评分 好像级别不够

网友:
感觉有好复杂啊

网友:
十分不错,经验出真理,建议整理成word方便群友下载。

网友:
楼主好像是工厂维修啊

网友(2015-08-13):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这个号强大啊!!

网友:
好厉害真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  对我很有用

网友:
真是说得很有理  以后俺你这方法 来判断

网友:
楼主多多发表这样的帖子

网友:
经验无价啊  ,感谢分享。

网友:
平板的资料太少了,谢谢楼主分亨

网友:
楼主  请问这电压 用多少的呢?   我现在手上有个平板  后盖没拿过来  不知道应该接多少V电压  还请指教!

网友:
想给楼主加分 无奈时间已过!

网友(2016-03-09):
引用 网友AW:
楼主高手。谢谢分享!

大家都是一样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X:
维修经验十足,人还大气,高人,学习了,谢谢你。同时也感谢迅维网的大平台。

平平淡淡。经验是积累的..........

网友:
LZ修平板多长时间了,好牛X

网友:
楼主这是经验贴,支持下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 方法

网友:
漂亮的内存小骚妇   哈哈  真有才

网友:
功力深,帖子图文一起,厉害!

网友:
工厂里面有资料查 有机器对比 修起来得心应手 一个字 爽

网友(2016-05-07):
楼主是做工厂维修的吧

网友:
经验丰富啊  在学习

网友:
现在平板好普及了,大家看电视都用平板,修平板业务应该不错

网友(2016-06-06):
太给力了,

网友:
阻值是 0 是短路不是开路吧?!你们IPQC还管维修的事!》?我做IPQC时只要知道不良原因,其它不管。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是高人也

网友:
平板真难拆啊 全是胶 看到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