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独显 电流上到0.8 0.7在跳变,

楼主(2015-01-12):
海尔C600独显 电流上到0.8 0.7在跳变,打内存总线波正常读到内存不停重启在读内存波形,这是什么情问题。己有二台一样的,显卡重做一样,二台都一样。。BIOS刷几个了都 一样不变,电流正常上到0.9掉到0.8不停在变了,也不掉电,打内存波形不停重复读内存波形。
显卡
掉电

网友:
按时序来吧,供电,时钟,复位三步走。

网友:
教查了正常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图纸和点位图,有的话,看图纸内存槽的一些信号,参考电压v ref ,内存电压(例如1.8v),时钟,RST复位
ICH_3S_SMCLK ICH_3S_SMDATA,
最后量数据和地址偏压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