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6T SE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01-12):
自用电脑 华硕P6T SE主板配至强X5650CPU
问题是这样的
       电脑只要拔掉市电220V电源几十秒,再插上电源开机主板就点不亮不跑马且来回重启(风扇转动几秒又停待会又转动起来,这样反反复复)有时候自己拆拆主板吹吹热风随便捣腾下自己又好了,好了之后绝对不能拔掉市电220V,只要你拔掉了保证点不亮不跑码!不拔随便你怎么用一切正常。昨天不小心把电源总开关给关了,现在主板又点不亮了,拿到市场去修,结果没一个师傅愿意一试,真不知道是他们的技术不行还是怎么的,之前拿去别的店铺修过,估计也就放了一个星期没人修,我不打电话估计都把我的主板给忘了,最终没修好。之后拿回家自己用酒精清洗了下IO吹干,奇迹般又点亮了,但病根依然没有解决,断电还是会点不亮。     请大师指点下会是什么坏了,还有的救不,有价值修不?  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是疑难杂症,非常难解决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看,只有5VSB电源供电线路方面的问题 了。IO、南桥的待机供电查查,甚至32.768晶振不良都有可能。

网友:
主板这是什么平台的,实在找不到问题,卖掉算了

网友B:
查看IO或者RTC晶振是不是虚焊呢

网友C:
楼主是在哪里的? 广东地区的你可以联系我解决问题

网友C:
X58的板,比较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在哪里的? 广东地区的你可以联系我解决问题

我浙江温州哦!   不过可以寄过来给你修啊! 也可以在这帮我分析下问题

网友D:
x58的板还是值得一修的,不会和电池有关吧。

网友E:
应该时待机电路或者是桥问题吧?

网友:
至于分析问题,我没有检查过不好分析

网友:
需要找我维修的,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F:
百分之九十的把握修复你的主板……广西客户13片P6T SE 已经交货

网友:
这也许与某路供电有关

网友G:
可能是哪个零件热稳定情不好了。

网友:
寄给迅维的徐总,让他帮你研究研究。

网友H:
查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零件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I:
这个问题  我有修过一次,  上BGA加焊南桥好的。。。你可以用热风枪加焊试一试 不过要技术过关才行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看,只有5VSB电源供电线路方面的问题 了。IO、南桥的待机供电查查,甚至32.768晶振不良都有 ...

现在确定南桥右边热风枪随便吹热一点就能开机,之后查到一个排阻烙铁一烫就能开机,拆下排阻测阻值一切正常,再装上用酒精清洗干净吹干开机正常。等主板凉后开机还是不跑码,再烫排阻无用,之后吹烫南桥开机跑码正常,凉了过后一样不行,可能真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IO或者RTC晶振是不是虚焊呢

焊过无用,最后确定南桥,南桥右边稍微吹热一点就点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IO或者RTC晶振是不是虚焊呢

焊过无用,最后确定南桥,南桥右边稍微吹热一点点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X58的板,比较缺货

是的哦!     性能还是不错的   毕竟能上至强6核U

网友:
引用 网友D:
x58的板还是值得一修的,不会和电池有关吧。

电池换过    没用   最后确定南桥 吹热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应该时待机电路或者是桥问题吧?

确定南桥问题    吹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百分之九十的把握修复你的主板……广西客户13片P6T SE 已经交货

南桥右边吹热一点就能点亮,  先将就用着不拔电就行,哪天真弄不好了  再找你
       你那13片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零件热稳定性不好

确实是南桥热稳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哪个零件热稳定情不好了。

南桥一吹热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  我有修过一次,  上BGA加焊南桥好的。。。你可以用热风枪加焊试一试 不过要技术过关才行啊

涂了点焊膏自己热风枪吹了一把南桥,以为好了  ,过一晚上还是一样    凉板点不凉  吹热南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涂了点焊膏自己热风枪吹了一把南桥,以为好了  ,过一晚上还是一样    凉板点不凉  吹热南桥就行

还是要上BGA干他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确定南桥右边热风枪随便吹热一点就能开机,之后查到一个排阻烙铁一烫就能开机,拆下排阻测阻值一切正 ...

只有重植或更换南桥了!·

网友:
哈哈 这么难的问题 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确定南桥问题    吹热就行了

加焊或者重值把

网友K:
这种华硕主板通病都是这样不稳定的,我们那儿经常修到。

网友L:
你换过CPU没有,我遇到一个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换过CPU没有,我遇到一个是CPU的问题~

CPU没有问题, 给南桥加热一点就OK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种华硕主板通病都是这样不稳定的,我们那儿经常修到。

最后怎么解决的勒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后怎么解决的勒

最后都是大师级的师傅修好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加焊南桥吧    因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