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网卡感叹号处理方法 版号K42JV REV2.2

楼主(2015-01-12):
   今天接手了一台ASUS  A40J机器,现象是不定时掉电,修好掉电这个问题后,发现网卡驱动打黄色感叹号错误代码为10。于是换了一个新的JMC251  ,涛声依旧。 刷了一个从以前机器上备份的BIOS后,发现问题网卡驱动解决,不风扇狂转。重复刷了多次BIOS,要么是风扇狂转,要不就是网卡驱动黄色感叹号,实在没辙了   在网上问维修的兄弟们,上面说了一种方法,在DOS下烧录MAC地址。现在就开始怀疑是MAC地址出问题了,要在DOS下刷MAC地址实在太麻烦。这个时候一个以前做网络的朋友就过来说,有简单的刷MAC方法,选中打感叹号网卡,选择右键点击属性,点击高级选项  下面有个NETWORK  ADDRESS  ,在这个后面有两个选线,不要选择值   选择上面那个,随便输入12为MAC码  点击确定   退出后发现设备管理器里面网卡驱动就不再打感叹号。
  这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   更换系统后需要重新刷入MAC

网友:
以前也遇到类似问题不过都是在DOS底下改的。

网友:
有些软件也可以软改MAC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只遇到过显卡出感叹号的  也不会弄

网友:
这种真还没修过  学习了哦

网友:
网卡感叹号就是MAC有问题了,我修过好几台都是华硕的!!只有华硕有这样的问题的,其实你的那种方法不行要是重装系统了网卡就又那样了,治标不治本!!!!你找个华硕刷MAC的工具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6-05-21):
自己填写MAC地址

网友:
小经验,下次我试试

网友:
我解决的方法是装网卡驱动

网友:
好人啊。终于解决我的手上一台感叹号的故障了。。

网友:
有软件刷进去的,纯DOS下可以把号刷入网卡

网友:
这个可以把MAC地址添加到BIOS里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过,不过值得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