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CRC接口错误计数。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5-01-12):
这两天碰到两个WD320G的硬盘 CRC接口错误计数。最高值为200   实际值200
我换过主板接口和数据线   但用软件检测还是一样
系统也无法做上去。。。。。。
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A:
好象有什么清零工具没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有什么清零工具没试试吗?

能说一下具体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
自己顶起啊!

网友:
还是自己在顶起来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影响的,只是不好看而已。

网友:
问题解决了,清SMART表就可以了 。。。。。。。

网友B:
清SMART表软件有吗,求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SMART表软件有吗,求名字

WDR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