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修复,附BIOS,点位图,图纸

楼主(2015-01-12):
EC和南桥BIOS都有,昨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Z360笔记本,说是放家里半年没用了现在不开机了,我拿来拿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9A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03A掉电,再开机同样故障,先刷BIOS,刷完继续通电,电流跑到0.4A掉电,再开机还是一样,没办法只好拆机,量各电感3V.5V待机电压正常,这情况肯定是3/5V转3/5V电压有问题,查出是PQ49MOS管坏, 换完电流上去了,跑到0.7A左右就不跑了,量各大电感CPU电压没有,果断查PU10系统供电芯片,发现主供电正常,然后38脚3.3V也是正常,20脚和29脚都是0.1V,23脚和24脚和26脚都没电压,然后查到PQ25是坏的,心里窃喜,换上故障依旧,但是有了新的发现,PU10发烫, 果断换了,通电,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附上EC和南桥BIOS,点位图,和图纸

EC和南桥BIOS

联想 Z360点位图.rar

联想Z360 QD-ll7a_calpella_dis_mb_d3b_0408a1.pdf

网友:
家用电器不怕用,怕的是不用!看看吧,坏的地方不少啊。

网友:
技术好!技术好!

网友A:
你判断是MOS坏了的时候走了很多弯路吗  有什么技巧分享下

网友:
看不清图片啊

网友:
怎么这么多故障啊,BIOS程序也坏了,电路也坏了,还是被楼主修好了,技术不错

网友:
我一台Z360 没修好的 机器放我这里有两个月了 修不好 要是有楼主这技术就好呀

网友:
这放一段时间的机器 怎么坏这么多地方? 难道是受潮引起的? 之前碰到的放的时间长的 基本上都只是一个故障点,话说还是台式机好些 放个一年半载照样正常使用,不过笔记本可就不好说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判断是MOS坏了的时候走了很多弯路吗  有什么技巧分享下

量呀,我这是个人经验。。修多了就知道了,多实践

网友:
按照思路来修 大部分的问题多能解决的

网友:
楼主图纸共享了,谢谢。

网友:
你居然会怀疑是短路?要是我,我就怀疑电压没到位了

网友:
我这里的就是上电到0.235.电压出了3g个

网友(2015-04-07):
真是666啊楼主

网友:
MOS管和芯片一起坏的还不多见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机子,按上面说的,看看能修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