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740t进水维修后摁开机键电流从0.019变到0.25后不变了

楼主(2015-01-12):
神舟承运w740t笔记本,进水,待机电流0.005,摁开机键无反应,拆机后发现max1999周围进水,经仔细观察发现一个小电阻200k腐蚀断路,换了一个235k的电阻后,待机电流变为0.019,摁开机键变为0.255,测量几个电感都有电压,分别是3.3v,5v,1v, 1.5v,还有1.8v,还有cpu供电1v,还有一个充电部分的电感没仔细测量,按理说供电都正常,为啥电流只有0.255?我是在裸板状态下测量的,希望高手们分析

网友:
本笔记本的图纸

网友:
有的上网本0.4左右的电流就显示了

网友:
忘了说了,这个板子上边有独立显卡,是插在主板上的,我以前的测量都是在不插显卡的情况下测量的,现在插上,摁开机键电流从0.019跳到0.275后又跳回到0.037,不知是为什么,是不是供电不足啊?是哪的问题?

网友:
高手们分析分析啊

网友A:
有没有上内存,不插内存还会掉电吗

网友B:
我昨天修一个机子,电流只有0.3就亮了,

网友C:
时序,看时序,看出到哪个电压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上内存,不插内存还会掉电吗

上内存了,上内存不掉电,不上内存也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看时序,看出到哪个电压没了,

我也在研究时序,不过我不清楚显卡的时序,是在cpu前有的呢还是cpu之后,还有我觉得是不是显卡板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修一个机子,电流只有0.3就亮了,

这个不是,cpu根本不热

网友D:
一般来说不上显卡版是可以正常跑马的 只是不过显卡 电压都正常了就看下时钟 复位 还有你看看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好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不上显卡版是可以正常跑马的 只是不过显卡 电压都正常了就看下时钟 复位 还有你看看进水的地方都处 ...

你是说它还有集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它还有集显?

正常跑马指得是电流正常 没说可以亮机  有的机器除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常跑马指得是电流正常 没说可以亮机  有的机器除外

也不知这个机子有集显吗,如果有不装显卡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知这个机子有集显吗,如果有不装显卡板了

进水的地方是max1999处,仔细查了,有个小电阻断路,换了,还有几个电阻阻值变了,也换了,没发现其他问题,max1999会影响显卡吗

网友:
装上CPU啊。有示波器的话最好用示波器测。

网友F:
有时候测到的电压不一定是正常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测到的电压不一定是正常的电压。

高手,请问您知道这个板子的上电时序吗,麻烦告一下,好让我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