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电器那里收的怎么样

楼主(2015-01-12):
今天去卖几个电视,在回收那看到的怎么,90元收回,修不起在卖他80,先说好,想不到误打误撞修好了,在网上查了这主板太贵 容易坏(就是三无),所以用户才卖的吧,不会是电阻W数太小了吧,现在试了几次暂时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13 12:30):
原来是个20欧的限流电阻,是供面板电压的(220V)我用22欧换上洗了两次又坏了,中间用60W的灯试过,都能洗衣服,不可能装个大灯泡用吧,没有明显问题,在网上也查了这机主板老爱三无,我想是厂家电阻W数小了,我手上用没大点W数的,所以我就用18欧的消磁电阻代,当然它在这里不是起消磁的作用,而是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正常时,在启动的瞬间有个1A多,随后电流降到0.01以下,在这一秒之间的变化,消磁电阻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电路正常时,只时跟普通电阻一样的,如果后面短路,电流升高的同时温度升高,电阻增大,也不会损坏过多原件。

网友:
原来是滚筒洗衣机呀!楼主捡着了。

网友A:
洗衣机里面还有消磁电阻

网友B:
西门子的吗?你修好了?

网友C:
洗衣机还用消磁电阻???起什么作用?楼主解释一下。没有看明白。

网友:
啥牌子的洗衣机?

网友:
原来是滚筒洗衣机呀!

网友:
光看前面的话还以为是哪种电视机呢

网友:
帝度牌洗衣机啊

网友:
修好就相当于捡到宝啦!!

网友D:
消磁电阻咋回事?????????????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吗?你修好了?

三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还用消磁电阻???起什么作用?楼主解释一下。没有看明白。

原来是个20欧的限流电阻,是供面板电压的(220V)我用22欧换上洗了两次又坏了,中间用60W的灯试过,都能洗衣服,不可能装个大灯泡用吧,没有明显问题,在网上也查了这机主板老爱三无,我想是厂家电阻W数小了,我手上用没大点W数的,所以我就用18欧的消磁电阻代,当然它在这里不是起消磁的作用,而是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正常时,在启动的瞬间有个1A多,随后电流降到0.01以下,在这一秒之间的变化,消磁电阻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电路正常时,只时跟普通电阻一样的,如果后面短路,电流升高的同时温度升高,电阻增大,也不会损坏过多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消磁电阻咋回事?????????????不明.......................

原来是个20欧的限流电阻,是供面板电压的(220V)我用22欧换上洗了两次又坏了,中间用60W的灯试过,都能洗衣服,不可能装个大灯泡用吧,没有明显问题,在网上也查了这机主板老爱三无,我想是厂家电阻W数小了,我手上用没大点W数的,所以我就用18欧的消磁电阻代,当然它在这里不是起消磁的作用,而是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正常时,在启动的瞬间有个1A多,随后电流降到0.01以下,在这一秒之间的变化,消磁电阻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电路正常时,只时跟普通电阻一样的,如果后面短路,电流升高的同时温度升高,电阻增大,也不会损坏过多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里面还有消磁电阻

原来是个20欧的限流电阻,是供面板电压的(220V)我用22欧换上洗了两次又坏了,中间用60W的灯试过,都能洗衣服,不可能装个大灯泡用吧,没有明显问题,在网上也查了这机主板老爱三无,我想是厂家电阻W数小了,我手上用没大点W数的,所以我就用18欧的消磁电阻代,当然它在这里不是起消磁的作用,而是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正常时,在启动的瞬间有个1A多,随后电流降到0.01以下,在这一秒之间的变化,消磁电阻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电路正常时,只时跟普通电阻一样的,如果后面短路,电流升高的同时温度升高,电阻增大,也不会损坏过多原件。

网友:
旧货中的极品  我们这个回收站都是破烂玩意

网友:
消磁电阻?

网友:
这个价格低的也太意外了。

网友:
呵呵,不看后面还真不知道是洗衣机,还以为是电视机那???

网友:
防止衣服磁化到时候会粘在一起 即便是穿到身上了也有可能会粘到别人的衣裳上 我书读的少随便说说

网友:
多学,多看,多想原理,艺不压身,

网友:
这要是修好了 就捡漏了 呵呵

网友E:
修得好就赚了

网友:
真是天才人物啊不看最后不知道是啥

网友(2015-08-19):
这这这,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