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无良同行拆料维修

楼主(2015-01-12):
同行拿一个联想G460过来维修说是在电子城同行维修过了时亮时不亮后面说修不了。
看一下上电待电0.18A,开机0.78.报价说可能桥坏了260块,他问了一下客户同意留修.拆机看一下EC,待机蕊片,BIOS,都动了!上电查吧0.18A.开机0.78.+5VS自动出来了,有可能就是这里的问题,按照以前修仁宝的板子+5VS自己动出来,一是管子坏了,有就是SUSP没有出来..一看明显Q20被拆了.(无良呀同行).补上Q20. 因为EC也拆过没有焊好.我自己有一样的料板.直接从料板拆一个好的过去焊好上电.待机正常了.以为是待机正常.我动一下主板待机又0.18A! 量一下Q20就是SUSP出问题,19V现在是直接加到U10导通.这个是开机后才导通.由SUSP控制.这个是仁宝经典电路之一,又是最简单维修电路之一!量一下+5VS和+3SV的SUSP是通的.但与PU6之间的SUSP不通. PQ22G极有3.3V.明显是断线了.因为此板没有进过水.想一下飞吧,我认真看一下PU6上面的有个连接点霉了,小刀刮一下是断了.连上 .上电待机OK了.开机.1.12不动了!一看有点像BIOS,BIOS别人的动了,我直接从料板上拆一个过去,上电1.32.掉到1.27.再刷了一个确定百分百好的BIOS过去还是一样.心想是不是别人拆东西了.拿起来对着我的料板看一片发现内存旁边Q39没有了.我又直接补上 !上电还是一样.真想骂人的感觉.又认认真真看下发现显卡旁边一个电感不见了 .补上去.开机来了.电流也在1.1-1.21.-1.3亮了...整这维修过程二十分钟.如果SUSP出问题一般有维修过的人都是几分钟完成的.SUSP的由保护隔离过来的电路..行同无良没有办法.自己修不出来拆东西.没有办法!

网友:
楼主水平高啊,鄙视上家乱搞,但这才能显示楼主的牛啊

网友:
楼主可能只是还原了故障,时开时不开,会返修的

网友:
真水平,存技术

网友:
值得学习,不错,很给力的帖子!

网友A:
时亮时不亮还存在么?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楼主不仅水平高,而且还蛮有毅力的!值得学习。

网友:
昨天遇到个被上家拿掉个EC供电电感 折腾我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亮时不亮还存在么?

就是SUSP断线了。维修同行可能不知道!把SUSP信号接上OK了

网友:
看着理解了不少!。

网友:
现在有些维修人员 就是缺人品 修不好就乱整  学习了 高

网友:
楼主  对仁宝的板   了解的一清二楚啊

网友:
都一样,自己搞不好也不想让下家搞好。

网友:
没办法,都这样..

网友:
这种被上家乱搞了的是不好修,好在这款机子有图纸,料板也好找,换成新款华硕的可能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厉害啊。正好手上有一台可以试试

网友:
这也可以啊.....现在这行业都变质了 自己修不好 也不让下一家有好果子吃......

网友:
楼主厉害啊,二修机确实经常缺件

网友:
现在这行不好做啊!遇到这种问题我是要投降的,还是楼主人品好,给他修好了!

网友:
让我的话直接交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