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上运行win8.1

楼主(2015-01-12):
累。。。所有工具都准备好,居然还弄了五个钟左右,从下午六点多到晚上十一点。

网友:
先准备ISO安装镜像,我用win8.1企业版,U盘使用kingston 32G  3.0,(1)打开WTG辅助工具时切记,一定要选择VHD模式,不要选择传统模式不然速度慢得乌龟得一个多钟才能将install.wim文件写入到U 盘,用VHD模式用了30分钟左右;(2)写完之前用U 盘启动等它慢慢安装过程也是相当的慢,在些又差不多再花了两个钟(3)进入系统后要激活和安装驱动,也是相当相当的慢,几乎受不了,(4)安装UWF并启用保护C盘,才终于来了速度。   比起以前xp+usboot+ewf要花多几倍的时间,不过没办法,现在很多硬件厂家直接就做win7 win8的驱动,早已把xp甩得远远的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啊

网友:
基本上没看懂……

网友A:
是像USBXP一样可以启动装驱动吗?速度如何?

网友B:
不知道在哪里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在哪里下载

老大你要的话我全部可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像USBXP一样可以启动装驱动吗?速度如何?

全部装好后用起来很快的,UWF比起EWF先进多了,更加智能优化

网友D:
这是什么?用U盘装WIN8系统还是装WIN8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用U盘装WIN8系统还是装WIN8驱动。

把win8系统装到U盘去,不只是装驱动,完整的win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要的话我全部可以发给你

当然想要,好东西谁不想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要的话我全部可以发给你

在这里先感谢了,发到哪里给我呢?

网友:
我也想要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先感谢了,发到哪里给我呢?

已经全部发到你邮箱了老大

网友:
WIN 7和WIN8这方法都可以,但是我做成XP就不行了 能做进U盘 但是不能装系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极有可能一点是,ahci模式,现在主板很多都直接是ahci模式,改都没得改,那样xp是做不了的,再者,就算xp给你顺利进去,官方也好芯片厂家也好很多早已不再提供xp的驱动,有了这个,早应该要把xp甩得远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