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超级本鼠标失控

楼主(2015-01-13):
型号540U3C-A03UB,有时发生鼠标跑到屏幕右下角的故障,不知如何修理,此故障偶有发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不行就杀毒换系统……

网友:
是触摸板不起作用了吧?进水了吗?

网友:
极有可能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
先排除软故障引起的,先装其官网的驱动程序试试看,不行再考虑硬件

网友:
可能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
进PE看是主板还是系统

网友:
装个驱动吗不得行查下供电

网友:
用鲁大师更新触摸板驱动看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原装电源

网友:
换一个touch pad,应该会好

网友:
先软后硬,触摸板。键盘驱动用官网的,外接鼠标就先换啊。

网友:
先进PE看看,先软后硬

网友:
用个原装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