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陷入困境,求助,航嘉HK300-41GP

楼主(2015-01-13):
一台航嘉HK300-41GP小电源,不通电,测5V待机为0,拆开检查,辅助电源IC炸裂,依稀看到芯片上有:P10   后面的炸飞了看不到。经查找资料,认为是P1014,就买了几片P1014AP06,在检查外围元件正常后,换上新买的芯片,无输出,再仔细检查外围元件,未见异常,用可调稳压电源接待机5V,从低压往上调,同时监测光藕3 、4脚,在调到5.2V时,有明显的反应,那么反馈是正常的,再仔细检查了高压侧的所有元件,都未见异常。试着再换了芯片,故障依旧。
现在的情况是:通电,5脚(开关管D)电压300V,1脚(电源)电压在5.X~6.X间跳动,4脚(反馈)电压在3.X跳动。
求助,到底是哪里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航嘉电源辅助电源部分IC炸了的话建议你检查一下周边元件有无损坏,更注意要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变压器,有条件的话可以替换一下同型号的上去试一下,通电前串上灯泡,以免又炸了。

网友B:
你确定炸飞的IC就是P1014?如果不确定还是跑线出来再对比,要不搜搜这个电源的内部图片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航嘉电源辅助电源部分IC炸了的话建议你检查一下周边元件有无损坏,更注意要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变压器,有条 ...

周边的元件都查了,关键元件还替换了,但是故障依旧。辅助变压器各绕组测试没有开路,没有同样的变压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炸飞的IC就是P1014?如果不确定还是跑线出来再对比,要不搜搜这个电源的内部图片看看

原来的IC上可以看到P10XX,然后查了资料,也跑了线路,应该是这个IC。

网友D:
1脚的电压低,而且跳动,应该在7V以上吧。查查与此脚相关的稳压管等。

网友E:
在辅助电源周边分立件都查了没问题的情况下,如果电源还不正常,很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脚的电压低,而且跳动,应该在7V以上吧。查查与此脚相关的稳压管等。

这个芯片设计的是内部供电启动,正常工作后再由变压器的一个绕组整流供电,试了断开供电电路,或者用稳压电源供电(8V)左右,还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辅助电源周边分立件都查了没问题的情况下,如果电源还不正常,很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

变压器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过,各绕组均无开路,各绕组间无短路。按理说它至少要起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边的元件都查了,关键元件还替换了,但是故障依旧。辅助变压器各绕组测试没有开路,没有同样的变压器换 ...

之前我也有一个航嘉电源,也是辅助没5V,辅助变压器没开路或短路,搞了很久,测量其他位置又没问题,维修一度中止。但有一次偶然有一个同型号的电源,我把变压器拆过来一亮机,就可以了,奇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过,各绕组均无开路,各绕组间无短路。按理说它至少要起振啊。

变压器你用什么测?万用表是没法测开关电源变压器的

网友:
学习一下,增长知识和经验。重点查辅助电源的周边元件,电容、电阻,变压器光用万用表测可能还不行(有可能扎间短路)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过,各绕组均无开路,各绕组间无短路。按理说它至少要起振啊。

匝间短路在电阻值上很难测出,要用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你用什么测?万用表是没法测开关电源变压器的

手头只有万用表。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匝间短路在电阻值上很难测出,要用电桥。

就是用万用表表测的,手头只有万用表,没办法。可能是它的原因了。事实上这个电路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F:
上传一NPC1014电路图,供参考!重点检查变压器。

NCP1200 .pdf

132.99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传一NPC1014电路图,供参考!重点检查变压器。

谢谢提供人资料。

网友:
谢谢提供的资料,上面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电容都测过了吗,特别是c10,c8,c3,容量都测一下,没法测的话,就直接更换,二极管也是,有可能软击穿,没法测的话就换掉

网友:
建议特别关注与集成块1脚相连的那个滤波电容,不光要容量足,还要等效串联电阻低。
另外还可参照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6851 里面对UC3843_7脚所接“滤波电容”之讨论。

当然,这个集成块的1脚除了连接有“滤波电容”外,还有一个专门为它供电的整流电路,这部分电路有问题也可能使开关电源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