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LE2001WI屏闪

楼主(2015-01-13):
HP LE2001WI,主板PWB-1296-1 屏MT200LW02 主芯片TSUMU18NR-LF 存储器MX25L2026E,如图这样的闪,MCU刷了,24C16摘了,逻辑板ATT1168换过,屏线换过,VGH VGL VCOM都正常,这个是屏坏了吗,群创屏故障率真高。

网友:
加焊或换个屏电路的升压芯片试试呢!

网友:
屏坏了,,,,,,,,,,,一般修不了,这个可能要压屏吧

网友:
ATT1168就是升压IC,换过了。

网友:
我现在跟你的故障是一样闪  但是换过驱动板就不闪了  现在显示模糊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显示器模糊重新刷程序

网友:
今天晚上收到同一型号的屏  故障是亮一下就灭

补充内容 (2015-2-2 19:58):
已经搞好了  是高压问题 改下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