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进入系统,一直处于循环中

楼主(2015-01-13):
电脑

网友:
用MHDD扫描看看,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A:
论坛里怎么混进此等货色
李暖宝宝
我这种人都在,何况是它了,哈哈
详情
aalopz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别以为你很行,。我不懂才要问, 不然当你个鸟
详情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是克隆的XP系统吗?会不会是没有安装AHCI驱动,进BIOS把硬盘改为IDE模式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蓝屏属于软性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怎么混进此等货色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怎么混进此等货色
我这种人都在,何况是它了,哈哈

网友:
这个描述太笼统。
是启动到哪个地方后重启的?
有显示器不显示,CPU风扇转,之后慢下来再转,不断循环的。
有一过滚动条就不断重启的。
有。。。。。。

网友:
很感谢 : 罗工SAS wennet 你们两位, 问题解决了, 论坛有你们更精彩, 真心感谢。

网友:
可能硬盘有坏道

网友:
这个原因太多了

网友:
好孩子 自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