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 迷你的示波器好用吗 ,能用的住吗?

楼主(2015-01-13):
问大家  迷你的示波器好用吗 ,能用的住吗?

网友:
这个做维修不行,,参数都很低

网友:
哦  !谢谢二楼的   那我就不买了 !!!

网友:
拿来玩玩可以,,修东西就算了!

网友:
想要方便点精度又高的示波器,买安捷伦或者福禄克手持示波器,前提是不差钱。。

网友:
我建议买个二手的,先用,现在价钱很低。

网友:
不是搞专业的,就行

网友:
别买浪费钱

网友:
建议还是别买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便宜没好货呀!

网友:
这么便宜的价格,一定没有好货,这个维修的东西还是买个靠谱点的,要大屏的话买利利普储存深度很好,同学买了说还可以,要准确的话买泰克3000元左右那个。

网友:
只能测量一般的电压波形

网友A:
普源100M双通道1000多块钱,还可以

网友:
买个二手的吧

网友:
买个二手的都比这个好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源100M双通道1000多块钱,还可以

不是快2000的机子?

网友:
这个能测多少M的呢?

网友:
这个基本就是摆设

网友:
浪费钱不行的

网友:
迷你示波器肯定能用,当然是越贵也好了,没用人家做来干嘛,

网友:
这种小型的,应该福禄克等大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