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屏失灵

楼主(2015-01-13):
以前的旧手机,屏幕失灵,你往左边画线,它线往右边或者上下跑!求知道的解释一下哪里坏了!

网友A:
这个还用问么,肯定是屏幕坏掉了直接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问么,肯定是屏幕坏掉了直接换吧

说是主版坏了!!!!

网友:
换触摸屏吧

网友:
去换屏了,说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是主版坏了!!!!

谁跟你说主板坏了

网友:
华为的维修,问我要150,手机也才400块,没有修,扔在那里了!

网友:
为什么扔了,拿回来电池还有用啊。还可以以旧换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