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T340Z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怎么办?

楼主(2015-01-13):
屏接口的供电条件,都正常几个数据线打值也正常,就是内接屏不显示,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下接口看看哪些挑拣没有满足

网友:
干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行再bga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亮度调节没电压,从其他信号飞线到亮度调节,也不行。屏幕现在亮一下就黑了,没图像出现。

网友:
先用是是示波器测量 EDID 有没有对到屏。在查条件。

网友:
lcdvcc  也都有啊  都有的话 我建议 换个屏  屏线测试下  如果都还一样  只有干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显卡有问题比较大了

网友:
你确定 你的屏幕和屏线没问题的话  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显卡,显卡

网友:
EDID是否有波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