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HYUOAI深圳现代(山寨机)屏幕显示不出问题

楼主(2015-01-13):
今天早上来公司。看到一台山寨机深圳现代(HYUOAI)M9BW的机器。。一开始还能显示一下。最后就开机自检的能源之星的画面DOS页面一跳过。立马黑屏。屏幕指示灯由绿色变红色闪烁。最后就是不断闪烁。不断屏幕中间出现HYUOAI的自检字样。。。。说明屏幕无信号输出。。。。同事说几天前还能 比较正常。偶尔开久了就会自己黑屏。。。同样是自检DYUOAI的字样屏幕中间闪烁。。请问大神们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或启动灯管的高压电路不稳定

网友:
有灯闪烁说明保护了,或者重复性不断加电,拆开测量啊!没参数怎么判断

网友:
一般换电容会好。

网友:
查供电了吗,,,,,,,,,,

网友:
换5V电容。

网友:
看你这说的大概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先刷下MCU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