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固件门的硬盘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13):
问题盘 希捷500G 7200.11  现在问题是不能清楚SMART表 每次到这步就卡住,报错。。图片我上传不了,我就复制命名吧。。。

F3 T>/2
/2

F3 2>Z
Z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0.137 msecs
F3 2>U
U

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25.324 secs
F3 2>/1
/1

F3 1>N1
N1

LED:000000CC FAddr:00243FCF
LED:000000CC FAddr:00243FCF
LED:000000CC FAddr:00243FCF
LED:000000CC FAddr:00243FCF
LED:000000CC FAddr:00243FCF

LED:000000CC FAddr:00243FCF

LED:000000CC FAddr:00243FCF
LED:000000CC FAddr:00243FCF

LED:000000CC FAddr:00243FCF

就是这样,一直报错LED:0000000CC 循环报错
求知道的哥们告诉一下怎么弄谢谢

网友A:
清 G表 在清  SMART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 G表 在清  SMART 试试

不行,清G表也报错 但不是报的这个错,报别的错

网友:
那就用M指令,然后,再复位SMART表

网友:
CTRL+R先加载CERT 然后m0,2,2,22再清SMART试试

网友:
reset smart and clear g-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