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进水了!求教

楼主(2015-01-13):
我的G580不小心主板进水了。我把主板拆了下来,发现一些电路元件发白了,就试着用酒精擦了一下,干燥后,想试一下。本人是菜鸟,不懂电路

请教各位高手,我不想全部装上在加电测试。

现在,只有一个主板,插上电源适配器,再把开机开关的排线插上,可以开机吗?
CPU(i5),4G内存都在板子上,硬盘和光驱取下了。
怎么样证明板子没有坏啊?风扇转不转可以吗?

网友:
可以得,擦擦干净再试一试

网友: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电流,有无跳变,判断故障

网友:
你都不先看看有没短路?!一上电就给你死一片。

网友:
那我先吧内存CPU取下来。
用可调电源看电流,有无跳变,判断故障。这个需要什么设备啊?

网友:
纯赌运气,运气好通电就能用,运气不好一烧一大片。自己不懂得话,稳妥点还是找个懂的,帮你测测有没有短路在上电。

网友:
我建议先排除一下是否有短路再加电

网友:
好的,谢谢了。
排除短路需要数字电表把,还需要什么设备啊?我准备去买一个数字表。学习一下。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再请教一下各位。
联想G580主板上没有放CPU和内存条,开机屏幕能亮吗?会有BIOS信息显示对啊?
只有CPU没有内存条是什么情况呢?
显示器是连接上的。

网友:
进水机最难搞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送修吧逼近你啥都不懂

网友:
先清理清理进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