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秒了一个华硕M5A78L

楼主(2015-01-13):
为什么叫瞎秒呢?因为这板子没有试用的CPU,放在店里有一个多月了,一直得不到验证。昨天有客户来昂达板维修 ,刚好有CPU就上机测了,
问题是:可开机,无显示,检测卡不跑。
原因:南桥供电1.2V不出。
维修过程:检测得知由8脚比较器对比控制上下管输出,最后测到2相+接地被拉低,原来是电容击穿拉低,拆了。就放一边了。
图画的比较简单,看不懂的别拍我。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有学一招

网友:
不错,理论过硬!

网友:
不错,跑线有基础

网友A:
就拆了啊 没 补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拆了啊 没 补上去吗?

暂时没补。有空就补上。滤波电容。

网友B:
南桥的晶振都氧化变绿了

网友C:
楼主这种图也能画出来,可见功夫了得。。。。。。。。。。。。我也是没有看懂

网友:
能把图纸画出来不简单啊

网友:
帅气啊,分析到位楼主理论强悍

网友:
我的问题一样,但是好没找到原因!

网友:
这看不懂……

网友:
维修强人呀,理论实践都强。

网友:
楼主对时序也很清楚嘛!!分析图很仔细!!

网友:
楼主基础不错,瞎得有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南桥的晶振都氧化变绿了

客户使用了3年了,环境又差。后来又给他换了一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图也能画出来,可见功夫了得。。。。。。。。。。。。我也是没有看懂

我也是初学者。就是南桥的1.2V供电电路,上下管受控于8脚的双比较器,12V供电,1- 1+ 2- 2+  两个正相脚要输入高电平才可以使上下管导通,查高电平条件,所以查到了5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使用了3年了,环境又差。后来又给他换了一块,哈哈。
碰到要修氧化严重的板 心凉一半